请问3D模式下要不要加EXP啊?谢谢!

楼主(2009-03-07):
偶飞的Trex-450SEGF,感觉3D模式下,不加EXP的话,悬停很难操控,太过灵活,可是加上30%的EXP后,虽然倒飞的悬停能做得很稳,却在做一些大动作,比如刷锅的时候又总是舵量把握不好,打得不够大,请教一下大家是怎么设置的,3D模式下的EXP要不要加,加多少,谢谢!
对了,我得十字盘CCPM混控螺距俯仰和副翼全设的是60%,3D模式下的桨距正负10度,油门全100%直线,亚拓原厂35安电调,450X
电机
(3550KV),12T铜齿,配2200mAh25C
电池
。

网友A:
坐个沙发先
个人觉得还试不调的好

网友B:
顶,同问。。。。。另外,lz的舵机行程设多少???

网友C:
430x飞3d至少要换13t得齿,副翼升降混控制少要65以上才够灵活,而灵活了悬停当然就没有那么稳定了

网友D:
430XL电机确实要配用13T齿轮才能达到最佳动力输出,我的升降和副翼动量都是60,exp设置是-5,飞机相对比较灵活,如果不适应的话,设置exp到-10就可以了。再大的话,飞机舵面反应太慢。

网友E:
首先第一点,各个厂商的EXP值定义不同,有些负值是加大中点附近灵敏度,有些确是正的。然后,这和每个人的飞行习惯相关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的是DSX7控,看来小电直这东西是越暴力越好了,想要搞得很稳跟个90级的3C一样实在是太不现实了,况且本身CCPM非对称的机械结构也决定了它不可能很稳定的,那我就不设EXP好了,把飞机调得再暴力一点,哈哈……
同时问一下:如果换了13T齿的话,油门全100%,螺距还是正负十度,电机吃不吃得消啊,谢谢!

网友F:
我的FF9设置12通道EXP -15%,4通道尾巴-5%,430X 配13T齿,油门非直线,正负9。操控很稳

网友C:
稳定和灵活是一对矛盾体,就要搂主的具体要求了,想稳定,减少副翼升降混控量,想灵活只能增加混控量,基本上没有鱼和熊掌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