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的摇杆推到各45度角最大时,平衡翼控制球杆上的球头扣 ...
控的摇杆推到各45度角最大时,平衡翼控制球杆上的球头扣会顶到桨夹,该怎么解决?

楼主(2009-03-07):
控的摇杆推到各45度角最大时,平衡翼控制球杆上的球头扣会顶到桨夹,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在控里面设
exp..act

网友:
是设置EPA吗?是不是1.2通道各方向全部调小?

网友B:
很简单,我来帮你了,,,调段长连杆,,伸长短连杆就可以了

网友B:
是调节螺距的长连杆跟短连杆

网友:
该怎么解决,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