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买个64MM黑旋风问下其它配置?

楼主(2009-03-08):
新手正准备买个64MM黑旋风问下大家要多用大的电调和
电池
才能爽飞呢? 手上有个30A电调和3s 1500AM20C电池能飞?会不会烧电调和电池?

网友A:
不会,离烧掉还远着呢

网友B:
恰好够用.

楼主:
能飞多久呢??

网友C:
我配2200mah 11.1v 25c 比较爽 摄像找不到飞机都

网友B:
飞多久要看你的飞机罗,如果重量大(500多G)可能飞不起来,400多克升力好的飞个十分钟也行.

网友D:
可提供一下4000kv和4800kv在3s的最大電流和推力嗎?

网友E:
如果是30A杂牌电调,危险,最好配好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