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朋友们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09-03-08):
本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航空模型 突发奇想想自己尝试做一驾航模飞机 请朋友们帮助 谢谢

1.机身长126CM 翼展146MM轻木的P-51象真机(图在下面) 不包括发动机和所有的配件重量应该控制在大概多少

2.机身和机翼的蒙皮不想使用塑料的蒙皮 我想全部使用厚度0.75MM或者1.00MM的轻木做蒙皮是否可以

3.如果上面的条件成立 发动机应该用甲醇的还是汽油的好呢(请告诉我应该买什么型号的)

4.舵机应该用多大的什么型号的

请朋友们帮助 谢谢

网友:
额,不建议直接上真相,新手先玩微风或简单的机型练手感,而且在无老鸟指导的情况下建议上电的好,发动机还要调+磨车,仅个人观点

网友:
恩 搞个练习机 练练手吧

网友:
全轻木空机重量应该在500-600之间,像真飞机通常是:木骨架+热缩膜皮(银色)结构,内燃机应该选择32-40级别,电动的话选择3520或3635电机+50A电调+4S220020C电池,浆12*6或13*4,舵机3003*5(油动版本),电动版本的话舵机:17克舵机*4,全配重量应该再1200-1300克之间,推重比1:1.3左右,这个飞机虽然漂亮非常不适合新手飞,制作好后建议先当摆设,然后飞一些飘飘机练习,技术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再玩比较合适,轻木飞机一炸必然报废,心疼!!!!

网友:
空机(机翼+机身)蒙好皮,不加任何付件,不得超800克,用46--52发动机(约500克),5个舵机+接收机+电池(约500克),油箱、起落架、拉杆、浆、浆罩等(约500克),总之起飞重量不超2300---2500克。越重越不好飞!
劝告:不建议自己做!经济上不划算!比买现成的还贵呢!时间上不划算!苦干半个月,一飞用不了一分钟就炸碎了(你要是初次飞,没人带的话)。

网友:
先买架练习机练练,对模型比较熟悉了再考虑自己做。

网友:
做飞机和飞航模大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