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X怎么设置才能用A123?不能关闭电压保护?

楼主(2009-03-08):
一下就保护了,郁闷。怎么设置呢?
另外35X比蝎子35差么?
谢谢各位!

网友A:
保护电压设定为中,对应电压是9V,35X不能设定为低

网友B:
两分钟就保护了……

网友B:
顶……没人知道怎么关保护么?

网友C:
不是有说明书的么?设到低截止应该可以应付的啊

网友B:
亚拓的只有高中2选项,即使设置中,还是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