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收索机的绕线方法

楼主(2009-03-08):
新手自己不会绕,请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
谢谢,如果是收索机出来一条线然后分成两条连接前后帆不再回到收索机的话是否可行

网友A:
还有种方法就是收索机在中间,同时绕两根绳子,一个拉前帆,一个拉主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种方法就是收索机在中间,同时绕两根绳子,一个拉前帆,一个拉主帆

这种方法省事: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种方法就是收索机在中间,同时绕两根绳子,一个拉前帆,一个拉主帆

能给个示意图吗?新手啊

网友:
谢谢,如果是收索机出来一条线然后分成两条连接前后帆不再回到收索机的话是否可行

不可以,当无风情况下收索机将帆绳放开,而帆并没有打开,此时再收线时收索机的线可能会绞死……

网友(2009-04-07):
回复 网友B:

最好,是用二线盘直接分拉前后帆,收索机在主帆正下方垂直引出,这样能最大限度使用收索机的拉力,但操纵的技术要求高,不然很容易乱索.不直接拉线就难收紧主帆,还有前帆要能微调,要不,不好跑,见你们帆的后沿都拉不好,效果差点.......图片上的拉线方法效率差.有小过90度的折角更不利,好处就是不容易乱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