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奇怪故障,求助·!!!

楼主(2009-03-08):
我的山寨B6充电器出故障了,3S的LiPo充不了一会就会报“Connection Break”错误,有时是一开始充就报,有时是充了几分钟后报,如果重新开始充过一会又会报同样的错误,无法把电池充满,用不用平衡充模式都一样,有没有哪位大侠比较清楚B6的知道是什么原因呢?另外我又发现充3S的LiFe似乎又没有问题,能够正常充满。电池类型选择应该没有问题,电池也没有问题,用另外一个充电器可以正常充满(无平衡充电功能),充电电流也不大,最多1A,请帮帮忙诊断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平衡口的线断了
或者里面接触不好

网友:
应该是平衡线接触的问题

楼主:
楼上两位,谢谢你们关心,不过我想应该和平衡线没有关系,因为在普通充电模式下面(不用接平衡线)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用的什么充电模式?高度怀疑你用的还是平衡模式,你可以把另外的电池不插平衡头,冲,看看是否connection break.
然后插上,看是否报错。

楼主:
模式不会错,B6的充电模式一种是Charge,就是非平衡模式,一种是Banlace,就是平衡模式。在正常情况下Charge模式下面插不插平衡线都不会报错,不过插了平衡线可以查看每个单体的电压

网友:
可能是平衡插接法不对,我用的A6也出现过上述情况,把平衡插重新反着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
充2S,4S一类的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