蝎子电机电调选择

楼主(2009-03-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在用55A加2216!很暴力!

网友:
我的是70A+2221-6

网友:
Scorpion HK2221-6 + Scorpion Commander 15V 60A  V2(For Heli) V2带红外线模块噢、不要又买错了
这是专为450设计的新款电调
该电调的LBEC输出在3S Lipo下电压输出为6V(其它的都是5V),
可以让舵机反应速度更快噢
但是也要注意你的接收、舵机、陀螺都能支持6V工作噢

网友:
我的450也是天蝎星 HK2 2221-6,电调配了蝎子的70A,我原来的电池受不了了
是不是原来的20c电池都得换掉?用多大c数的电池合适?
蝎子电调可不可以设定调整最大电流输出?

网友:
电调没法设定电流输出HK-2221-6原本就是较为暴力的设定如果电池没有虚标 25C能满足你的设定当然也可能是你的齿比不对试着将齿轮换为10T or 11T的吧千万不要用木桨在这电机上
The most popular motor is the HK-2221-6 motor. This is THE motor for people that want maximum performance from their 450 class helicopter. Use of this motor requires a minimum of a 25C 2200mah battery and a 55 amp ESC, and carbon fiber blades are a MUST.
Don’t even try running wood blades with this motor!

The Scorpion 60 amp Heli Edition ESC is also a very good choice for this motor for pilots that want an ESC that has a 6.0 volt BEC circuit for more speed and torque from their servos. Here are a couple common set-ups for this motor:

HK-2221-6 with a 10 tooth pinion, providing a head speed of around 3150 RPM: This is a good place to start with this motor. You have all the power needed for just about anything except for the most extreme 3D type flying.

HK-2221-6 with an 11 tooth pinion, providing a head speed of around 3400 RPM: This will get you all the power that most helicopters can handle, and will allow for any type of 3D flying out there.

 If you do try to go to a 12 tooth pinion with this motor, you will get a head speed approaching 3700 RPM. This is bordering on insanity, but some pilots will try it. There are only a couple helicopters on the market that will stay together with this kind of head speed, but for those that venture into this realm of power, the sky is the limit!

网友A:
那要用20c的飞450,防止电池电流过放,可不可以在控里把油门曲线的高点往下调调,起到限流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用20c的飞450,防止电池电流过放,可不可以在控里把油门曲线的高点往下调调,起到限流的作用

电流大小来自于电机负载需求、油门曲线高点往下调并不能保证飞机在做动作时瞬间负载所造成的大电流需求、电池、电机、电调这三项息息相关、任何一个环节都要能够匹配

尤其是需求端大于供给端时的配置将更容易造成零部件损坏

建议楼主还是使用20C电池时、轻揉点对待、不要对您的小电池太粗暴了、柔柔的飞行就好

网友(2009-06-16):
好盈60A+22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