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马达进角的原理和正确设置

楼主(2009-03-08):
有的无刷电调有马达进角设置功能选项,这个功能项的作用是无刷电调运用超前角技术实现对电机的弱磁控制。超前角控制技术是用来增加直流无刷电动机转矩输出或提升最高转速的技术。借助超前角技术,换相算法是改变换相角度,如将电流指令修改为:
Ia=I0sin(θ+A),Ib=I0sin(θ-120º+A),Ic=I0sin(θ-240º+A)

式中A为超前角,俗称马达进角。
弱磁控制是以绕组电流产生的磁动势部分抵消转子磁通量的专门技术,暂时降低电动机的磁场,一个比较低的磁场能使电动机旋转得更快,或者说在一个给定速度下产生更大的转矩。
对于一台无刷直流电动机,不同超前角(0º12º30º40º50º)下的转速/转矩的特性曲线一般为,随超前角的增大,其转速、转矩、功率范围也相应的增加。但必须注意在启动和低速区域,电动机转矩并不是随超前角的增大而迅速增加,反而不及超前角0º时转矩。同时在高速区域,电动机转矩相对提升并不明显。
综上所述,马达进角设置越大,其最大转速提高,调速范围变大,转矩、功率范围也相应的增加。但马达进角设置过大可能会造成启动和低速时转矩不足,以至于无感无刷直流电动机无法正常启动运行。

网友A:
那到底怎么样给马达一个合理的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到底怎么样给马达一个合理的进角

调试时马达进角设置应由低到高,且保证最高转速时电机转矩输出能满足负载转矩需求(对于模型直升机主旋翼负载转矩基本与转速的二次方成正比,而电机输出转矩基本与转速成反比).

网友:
要是电机能在高进角的情况下正常启动.其扭力和转速都会大于低进角?耗电量也会随之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