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6000

楼主(2009-03-08):
我是用三和的请问1.3通道的行程量很短,
我将定位闩拆开又是一样,
.有没有菜单可切置.

网友:
全世界的遥控器,3通道都很短,这是油门通道!

网友A:
没明白行程量是什么东东?是摇杆的行程,还是摇动后,舵机的行程。

如果是前者。油门行程就是小行程,但第1通道就不知你讲的是什么了。

如果是后者,可试试进入工程模式,重新校准各个通道的行程。具体可搜索论坛里“工程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行程量是什么东东?是摇杆的行程,还是摇动后,舵机的行程。

如果是前者。油门行程就是小行程,但第1通道就不知你讲的是什么了。

如果是后者,可试试进入工程模式,重新校准各个通道的行程。具体可搜索 ...

多谢你们回复> 是杆的行程量,3是油门..1是升降,工程模式我入过,但不知道那一个英文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