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起来前和飞起来后坏的东西不同

楼主(2009-03-08):
飞起来前, 坏旋翼头,桨,倾泻盘为主

飞的起来后,坏马达为主

备了两台练习机空机,3个主马达,3个尾马达

这三个马达再飞坏的,直接换机
模拟器的时间多过飞真机的时间

真机修理的多,坏的都是莫名奇妙的东西,还不是炸坏的,真够搞笑的

网友A:
是呀,
我的004都砍成了锯齿桨,也还能用,
坏的都是桌子腿呀,墙壁呀,冰箱门之类莫名其妙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呀,

我的004都砍成了锯齿桨,也还能用,

坏的都是桌子腿呀,墙壁呀,冰箱门之类莫名其妙的东西

是啊,之前为了焊接东西
坏了个电烙铁

网友B:
楼主不是主005的吗? 慢慢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主005的吗? 慢慢折腾吧

等那三个马达都坏了,不飞005 ,直接上级别大些的机器了,省得天天折腾尾马达和主马达

网友:
还是450才是正道啊

网友A:
早说过象LZ这样有天分的人才,
不直接上450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说过象LZ这样有天分的人才,
不直接上450可惜了

哥们有您这么跨的么

网友C:
飞起来之前 坏了斜盘,十字盘,又买不到配件,一怒之下全部用钢丝捆成了麻花 这下结实了
外面都看着里面的塑料成碎片了 依然不散架 照样飞
现在开始炸桨 刚入了几副号称超级耐炸的 今天砍出了一副锯齿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起来之前 坏了斜盘,十字盘,又买不到配件,一怒之下全部用钢丝捆成了麻花 这下结实了
外面都看着里面的塑料成碎片了 依然不散架 照样飞
现在开始炸桨 刚入了几副号称超级耐炸的 今天砍 ...

   我开始烧马达了

网友D:
nnd 真是各有千秋啊
我飞起来 没飞起来 老是坏0206十字外盘这个配件 气晕掉 一个配件里3个零件 全坏过 不是断球头就是断钢针    而且还难配......特别是那个H 型 都没有 害的我现在DIY 水平急速上升 这2个零件都会DIY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nnd 真是各有千秋啊
我飞起来 没飞起来 老是坏0206十字外盘这个配件 气晕掉 一个配件里3个零件 全坏过 不是断球头就是断钢针    而且还难配......特别是那个H 型 都没有 害的我现在DIY 水平急速 ...

比我烧 马达 要强 的多了

我的0406控 的电位器 现在损坏 严重

反正会 使劲 抖舵

网友:
我的0406的控电位器也早就烂了,
换吧

网友A:
换个好一点的控,
ESKY的控电位器很烂,
不过模拟器里面的电位器好像没有这么容易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好一点的控,
ESKY的控电位器很烂,
不过模拟器里面的电位器好像没有这么容易坏的

我就是用0406飞真机和模拟的

网友:
不要以为450好飞,其实6通3d好难调啊,还是4通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nnd 真是各有千秋啊
我飞起来 没飞起来 老是坏0206十字外盘这个配件 气晕掉 一个配件里3个零件 全坏过 不是断球头就是断钢针    而且还难配......特别是那个H 型 都没有 害的我现在DIY 水平急速 ...

飞大风室外容易炸这两个,室内容易炸这俩一般是没有收油

楼主:
我的005复活了,今天飞了4个电池的悬停

阿弥陀佛,有经验了知道怎么调试和维护这类机器了

再次谢谢黑人大师。。。那个4in1棒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