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料端面打孔怎么搞啊

楼主(2009-03-08):
放台钻台面上太长, 现在我是把台钻头转到一边,料立起来用手扶着,结果孔位置不准也不垂直,台钳好象也没法夹料,有啥好办法没?

网友A:
回复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5708&highlight=
这方法应该可以

楼主:
那个好象和我的不是一个问题啊,我意思是比方要在1米长的方钢一头打孔,可是台钻没那么高,用手拿着钻出来没精度啊

网友B:
有车床就好办了。

网友C:
有车床就好办了

网友D:
钻铣床的主轴箱能旋转90度的就可以,我的是sx3干这个活就行

楼主:
唉,没车没铣,台钻也不会扭头,看来只能去琢磨个偏方了。

网友E:
如果舍得的话,先把台钻的底座连底下的桌子一起打个透明窟窿

网友F:
在桌子上打侧固定手钻,方钢打横移动打孔,最好加靠山定位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用台钻那样打孔还不如把料横夹在台钳上用手电钻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