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排出来的油黑成这样,正常吗?

楼主(2009-03-08):
如题:

网友:
图片看不到啊

楼主:
不是吧……那重新上传附件了……

网友:
新发动机啊?估计是油的问题

网友:
我的新发动机也是这样

网友:
貌似是那个~~~~ 油气的比例不好~没烧完全~~~~~

网友:
呵呵,应该是某个地方有漏油现象。比如排气管连接处等等,LZ可以仔细检查下。有什么问题可以把照片发出来大家看看

楼主:
原本要上图的,由于相机被借出去了……只好文字表述一下……
这个是新买的OS引擎,原本也怀疑是否存在漏油的问题,但是仔细检查之后没有发现有明显的漏油(起码肉眼看不出来)……
我用的燃油是自己配的3:1的素油,甲醇和蓖麻油都是试剂纯的
引擎是过年前后买的,应该还算新,磨车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磨,由于磨车阶段基本在磨车台上完成,所以当时的油是不是这个颜色已经无法考证了.........
飞机飞的不算多,元宵之后,每个周六周日飞5个起落以内,每次8分钟,期间没有炸机(都是模拟器的功劳:funk: :funk: )
每次飞之前调整油针都是稍微富油一点点上天,虽然不是很够力,但理想中这样可以减少引擎磨损......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了,由于身边没有玩油机的模友,所以无法知道这种情况是否正常.....

网友:
貌似正常的

看机身的排油量,应该是很富油的了,燃烧过的油不可能和刚配出来的那样清澈。如果是机械磨损排出的废料,比这黑多了。可以放心使用。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解答,图片上的油是飞行大约5次之后拍摄的,飞一次没有这么多,也不是很明显
以前有过一个三叶21级的引擎,使用到后来曲轴末端与后盖相摩擦,磨损严重,排出来的废油比这个黑多了,且在阳光下会看到金属粉末的闪光...

因为没有朋友玩油机,总也没个比较~
楼上说的也对,现在这个油也还算好了,也许机械磨损总会有的,只是多少的问题而已

网友:
素油就是这个鬼样子,脏得要死,凡是有蓖麻油配方的油都是这样脏,很正常!!要干净就去买160-170那种合成油,绝对干净,其实你发动机那么好,用素油浪费了。。

网友:
我当年的比你这个黑。
素油便宜,用了含硝基甲烷的成品油后,就再别想用素油了。

网友:
我现在都是成品和自配混合,一半一半的用,感觉很不错,废油也很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解答,图片上的油是飞行大约5次之后拍摄的,飞一次没有这么多,也不是很明显
以前有过一个三叶21级的引擎,使用到后来曲轴末端与后盖相摩擦,磨损严重,排出来的废油比这个黑多了,且在阳光下会看到金 ...

还算正常吧

新引擎的话,完全是正常的

网友:
自配油飞几个起落这个颜色合理啦!如果是发动机或排气管漏油要黑得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