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933改装

楼主(2009-03-08):
今天收到恒吉MD933,暂时只买了4个,改装后是准备拿来做机器人关节的。买了16通道的舵机驱动板,连接电脑,用上位机软件能够控制模拟舵机,但是控制MD933就乱动,然后不动,是不是因为MD933是数码舵机的原因,难道两者所需接收的PWM信号不同吗?但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因为两种舵机用我的飞机接收都能很好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恳请高手指教。

就是这个控制板

4个

拆开

底盖上划线定孔位

用胶水粘一块木头固定,提高强度。

螺丝钉固定一颗带法兰的小轴承

重新焊线,原装线粗了,后盖盖不上。

从另一端打孔引出导线

原出线孔用一小块泡沫堵住,防尘。

完成

网友:
机器人好玩吗

网友:
检查下控制板对舵机的供电能力

楼主:
还没有做出来,不知道好不好玩。应该不是供电的问题,因为模拟舵机能用啊!谢谢你的建议我会查的。估计是信号的问题,哪位帮帮忙,很急啊!

网友:
933第一批电机线路有问题,容易跳舵,可以换新的,恒吉说的

网友A:
933是数码舵机
你的控制板是模拟的
那当然不能用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你木头上的螺丝孔打成沉空,把螺丝往木头里沉一点离电路板远一点;再在螺丝上粘贴一块绝缘材料防止电路板和螺丝短路。舵机抖你用示波器检测一你控制板的PWM输出信号稳定不稳定,因为数字舵机反应比较灵敏对PWM信号稳定要求比较高。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供电能力不够,你实时监测电压看看是不是波动得很厉害
这块板子我也有哦,呵呵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确实是供电不足的问题,采用双电源供电问题解决。但是控制软件发出0-20几度信号舵机没有反应,20几度-180度舵机才会转动,请问是什么原因?再次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33是数码舵机
你的控制板是模拟的
那当然不能用了

这话看的我就想骂人,居然还有人说对。你要是不懂电子就不要乱说,好吧!论坛就是这样的假内行太多,一会充电器做工不好,一会天线不能接地的,搞的乱七八糟。

机器人舵机的脉宽范围是500us到2500us,角度是0-180度,模型舵机是1000us到2000us,角度不等,一般认为是正负45度,也有宽的;从你说现象看,可以认定单片机在编程时把范围做了限定,超出的时间认为是错误,不响应。

一般模拟舵机用的5188类芯片都能响应比较宽的范围,数字舵机除非表明是机器人用的,一般范围都比较窄。

数字舵机用的是PWM驱动+场管(也有三极管的),从电机静止到启动,冲击比模拟的要大,自然要留意电源问题。电机外壳的接地和两端的消火花电容(瓷片、104/10V)绝不能省,你有条件的话,就焊上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话看的我就想骂人,居然还有人说对。你要是不懂电子就不要乱说,好吧!论坛就是这样的假内行太多,一会充电器做工不好,一会天线不能接地的,搞的乱七八糟。

机器人舵机的脉宽范围是500us到2500us,角度是0 ...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我又学到很多新的知识。专业的机器人舵机太贵,买不起,所以就买的模型舵机改装,我要求的范围也不大,因该能用。

网友:
楼主做的是什么类型的机器人?
机械手还是双足机器人
如果是双足的话,16路的板子勉强够而已哦
而且以后把舵机都连到板子以后,通电时瞬间电流会很大,很可能会乱,我以前就挨过,呵呵~~
希望楼主能多多分享自己的成果呀~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