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5MG的问题

楼主(2009-03-08):
晚上调VBR的时候,不小心设到了数码模式,导致一个65出了问题,只能往一边动,另外一边,完全不通电,请问这是烧了什么

网友A:
我的262好hb 就是这样。我的是电机坏了!电机只能一个方向转!我开始都不相信!

网友B:
向一边转是烧了双向驱动的一边
可以修的
我发过贴的

网友C:
驱动电机的H桥烧了一半吧。。。

网友D:
H桥烧了一半,UXR的代换用Y2,UYR用Y1直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