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262hb 该成空心杯电机了!

楼主(2009-03-09):
不久前,262hb 空中死机,幸亏高度低,没炸。检查发现 电机坏了。原配电机买不着,就找了个空心杯电机,装上试飞 成功!
省钱啦!还是空心杯的高档舵机啦。就是没法测,是不是快了。
262hb 的电机很一般,没碳刷,是铜片,用不了多久估计都得完蛋!韩国垃圾!

网友:
就是,楼主放个话

网友:
520都是铜片咯。。。这个级别很少上碳刷的。。。

网友:
能告诉我什么叫空心怀吗?

网友:
 山水,我也要个电机备用。 给我连接

网友:
我也是262HB,我也要

网友:
好像 大部分 的 舵机电机都是  铜片的  拆了 几个没个 带碳刷的 !

网友:
怎么换的,那里买的电机给个链接,这样的帖子才是好帖子呀!

楼主:
****  淘宝地址屏蔽 ****
这里,不知违反发帖规定不,我也不知寿命怎么样啊,所以我买了10个

楼主:
空心杯电机的相关知识  空心杯电机有什么特点?   空心杯电机属于直流永磁、伺服微特电机,与普通电机的主要区别采用是无铁芯转子,也叫空心杯型转子。   空心杯电机具有以下优势: 1.最大的能量转换效率(衡量其节能特性的指标)﹕其效率一般在70%以上,部分产品可达到90%以上(普通铁芯电机在15-50%); 2.激活、制动迅速,响应极快﹕机械时间常数小于28毫秒,部分产品可以达到10毫秒以内,在推荐运行区域内的高速运转状态下,转速调节灵敏; 3.可靠的运行稳定性﹕自适应能力强,自身转速波动能控制在2%以内; 4.电磁干扰少﹕采用高品质的电刷、换向器结构,换向火花小,可以免去附加的抗干扰装置; 5.能量密度大﹕与同等功率的铁芯电机相比,其重量、体积减轻1/3-1/2﹔转速-电压、转速-转矩、转矩-电流等对应参数都呈现标准的线性关系   电机的标称功率是如何确定的?   设计时,一般设定标称功率为堵转转矩的1/4-1/6处; 确定标称功率时要考虑导线的容许过流量; 我们一般建议设定工作点效率选取在最大效率点的80%左右,以便充分发挥空心杯电机的特性优势。   为何空心杯电机存在轴向、径向间隙?   空心杯电机是目前电动机中单位体积能量转换密度最大的一种,设计中追求单位体积能量转换密度最大化,是体现产品技术水平的标志之一。但是,电动机在工作中产生的热量,会引起电动机中不同材料的膨胀,预留的间隙是为了保证电动机在工作状态下,不会因为环境或电动机本身的发热而影响其正常工作。   空心杯电机的间隙检测和安装要注意什么问题? 由于空心杯电机的内部结构非常紧密,对于输出轴间隙的检测和安装时,要注意轴向、径向等负荷不能超过产品说明书的规定,以免损坏电动机的内部结构。   如何判定空心杯电机空载电流的合理范围? 在电机结构设计合理的条件下,空心杯电机空载电流值的范围是堵转电流值的0.5-1.5%。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爽,这一换,262就变成261了

网友:
连接打不开

网友:
把“淘宝”改成“taobao”

楼主:
淘宝 里 搜 空心杯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