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实际容量约等于电池标称容量*2/3

楼主(2009-03-09):
这是我用GT A6充电器得出的结果!

测试对象:

1. AA Sony2700mah镍氢

2. AA 国产1700mah镍氢

3. AA 国产700mah镍镉

4. 18650 UltraFire2400mah锂离子

动力型锂聚电池是否是这样的我就不知道了,现在手中没有动力型锂聚电池,测试不是用的专业的电池测试仪,数据存在一定的误差。

测试结果真让人心寒,请各位朋友指点指点!

网友:
最好用其他的充电器看下结果,国产镍氢虚标很正常的,SONY 2700的更正常,
还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的是,是否确定在充电之前,电量是否放完

网友:
你的放电条件和厂家测试条件不同(电流和终止电压不同)

网友:
测试标准不同,厂家标称的是恒流放电的最大容量值。

网友:
你这样测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你测的是充入了多少电量,首先你充电器测的要准,其次电池充电的时候是不是完全用空了。
一般测容量是用0.1c恒流放电,如果能放电到10个小时,就算是合格,,,现在大多数都是用20h也就是0.05c放电 标注容量的。你在0.5c下是绝对用不到2h的,也就是你感觉的容量虚标了。
就像是手机待机时间标称有几百个小时,实验室里也的确是这样,但你实际待机能有多久?

网友:
我的镍氢GP2400毫安的用X6放完电再冲满居然冲进去2600毫安。50块一对那容量十足

网友:
我控里面的8粒GP1600,经过两次忘了关机,现在充满只能放出1200左右了。电池的容量测试是有些前提条件的,例如温度、充电是的电流、充电时间等等,放电也是有条件的。

网友:
楼上的都乐去的,我的8元钱一节的8粒GP1300用了半年,现在只能充放不到400MAH啦,哭死了,估计买到仿真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