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SX7 油门推到最上头有点卡壳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个别现象

楼主(2009-03-09):
今天收到DSX7,非常漂亮,做工很好,这个价格很值,而且还带定时功能,就是油门推到最上头有点卡壳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个别现象?

网友:
不是个别现象, 据我所知, 已经好几台DSX7/DX7 出这个问题(DSX7 和DX7 是一样的, DX7 也是JR带工的)。

把控打开, 把影响油门杆的信号线用镊子夹下, 这个线的弧度过大时会挂碰电路板

网友:
我的无这个现象啊!

网友:
杆后面的线整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dsx7的定时功能不怎么实用吧~
dx7或者dx6i的倒计时才实用
这是我觉得这个控唯一不爽的一点,虽然可以用其他设备来倒计时

网友:
现的和dx7的一样了吧

楼主:
新版DSX7就是倒计时功能

网友:
我的控也没有卡壳的现象啊,新版确实有倒计时功能的,就是还没有找到在哪设定,还请老鸟们帮忙啊,谁能上张图片看看啊~感激不尽!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开机后进入菜单的倒数第3个选项(TIMER)里设置

网友:
俺的也没有卡壳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后进入菜单的倒数第3个选项(TIMER)里设置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