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各位玩室内机的朋友

楼主(2009-03-09):
请教各位玩室内机的朋友 电磁
舵机
是比例的吗??? 谁能告诉我改怎么制作 谢谢拉

网友:
论坛查查之前的帖子吧

楼主:
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
电磁舵机可以做成比例的嘛???????????????、

网友A:
电磁舵不分比例不比例,关键是电磁舵连接的接收通道必须是带有刷电调的输出就OK了。

网友B:
电磁舵可以做成比例,关键是要有一个转换器,有点类似有刷改无刷.楼上的不要误导,电磁舵可以用在普通的接收机上.

网友B:
先看看一种复杂的电磁舵的做法,暂时只有图片,回头我加上一些文字说明.电磁舵的原理很简单,初中就学过,在通电的线圈中会产生磁场,在线圈附近加上磁铁,通电就能吸引磁铁.
http://www.yupoo.com/albums/view ... db6011f375f1a4d6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