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0元钱一副的450电直大桨

楼主(2009-03-09):
450电直大桨现在已便宜到10元了,甚至还有更便宜的,不知质量如何,请使用过的朋友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我就用10元的桨练悬停。经济实惠,至于3D飞行,没有试过,也不敢试

网友B:
我感觉不太好,每换付浆就要调双浆,太麻烦了,还是用波千的好些

网友C:
木浆建议不要用!

网友D:
 不是10块是9块,悬停和一般航线没问题

网友E:
 我一直用木桨飞3D,目前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F:
我也在用

网友G:
木浆练悬停和简单航线没问题。问题是要好木浆,每付浆误差在0.1g之内,不用每次调双桨,除非轴炸弯了。等水平上去了,自然会用好浆。(当然经济水平也要上去)

网友H:
玻纤也要看好不好... 不好的配平搞死掉

网友I:
这个便宜
我的E016木桨要25元一副。还不是正品的,
菜鸟觉得练习用用应该很实惠的吧。

网友J:
我也在用9元一付的木桨,练悬停和飞航行感觉可以,不错。

网友K:
我也用9块的,一点双桨没有,稳定的像模拟器的一样。

网友L:
我也在用10元的木桨,感觉很柔和稳定

网友H:
上玻纤吧 安全第一

网友M:
我正在用10元木浆练悬停和简单航线,调好了没双浆,关键是便宜。

网友N:
不要因小失大,换波纤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