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8无刷电机,改轴方向

楼主(2009-03-09):
208无刷电机,我想把电机轴换一个方向,(安装孔在浆这一边,怎么办,象电直的马达,请教)

网友:
买根中间开槽的轴不就可以了

网友:
稍好点的电机都能两端安装的,除非太差了。。。。。。。。

网友A:
松开固定转子和轴的内六角螺丝

把轴顶过去路出合适的长度

限位可以用一个3mm轮挡搞定

如果用来拉进,那限位都可以省略

楼主:
非常感谢,你是淘宝的猫吗,

网友:
是他,没错,我替回答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开固定转子和轴的内六角螺丝

把轴顶过去路出合适的长度

限位可以用一个3mm轮挡搞定

如果用来拉进,那限位都可以省略

支持上面的说法

网友(2009-09-14):
同样的问题,我的是XXD的2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