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船

楼主(2009-03-09):
    我有一只电船O  船长55的 是软轴系 桨4.35的 电机是B3650   KV2300   电池用A123   电调用125A水冷    船装好了第一二次试船用A123  4S--5S跑就没事  速度在60--70    第三次跑用A123  6S跑 跑两分钟  问题就出了 电机爆转子了 !真晕         电机是兴耀华的     电机为什么会爆转子?   是不是我的搭配不合理?    请各位大虾指点点!     小弟准备再买电机再试

网友:
个人人为

你的配置没大问题,是电机的质量不过关,试试飞高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你的搭配,个人认为你选用这个尺寸的电机kv值低了一些,选用3000kv-4000kv左右的电机可能会更合好。
电池用A123 3s2p 。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测试的跑船电池组合。我电机是用飞X达,b3650  3900kv 。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我也认为是电机的问!6S跑船也不高! 谢谢楼上了

网友:
我6SA123上KV2770的FSD3674也没暴转子,只是烧了电调,估计LZ的是质量问题

网友:
本人使用过兴耀华电机,质量非常之差。

楼主:
 晕  我还买了两只3650的KV2500的

网友:
应该是电机问题!我的船配FSD3660,KV2726,电调200A,442浆,自制电机电调水冷,用4S2PA123,跑完电机电池约40度,电调温温的,40度都不到

网友A:
楼主你自己算算,理论转速已经超过5万转了,就算功率输出×0.8,那也不小了,炸转正常
我11。1V锂电+飞速达2858,KV4122,也炸转子,不过还好,厂家免费保修,你也去问问厂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自己算算,理论转速已经超过5万转了,就算功率输出×0.8,那也不小了,炸转正常
我11。1V锂电+飞速达2858,KV4122,也炸转子,不过还好,厂家免费保修,你也去问问厂家吧

谢谢楼上!问了厂家说不保修的!真晕!说外壳花了不保的!那电机我只下水三次,东西买了回来当然会搞花了!买了就是自已的,谁会想到会出现这种事的!这不是把我们这些年玩模型的当试验品了!真晕死!

网友B:
兄弟,一分钱一分货,玩无刷船的都知道电机按价钱分三等:兴耀华,FSD,飞高,性能也一样分三档,选择便宜的就肯定有便宜的好处,但风险也大点,但不是说贵的就不会坏,要坏一样会坏的,只不过机率少点,箩卜青菜各有所爱,谁都想用LMT的电机,但买不起啊......: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一分钱一分货,玩无刷船的都知道电机按价钱分三等:兴耀华,FSD,飞高,性能也一样分三档,选择便宜的就肯定有便宜的好处,但风险也大点,但不是说贵的就不会坏,要坏一样会坏的,只不过机率少点,箩卜青菜各有所爱,谁都想 ...

对!  说的对!

网友C:
严重同意老虎的说法

以22前跑O是用的是飞高的B3674KV1668,配6S2P里电,就暴磁钢了,
不过飞高的售后服务真的没话说,拿到厂里,客服人员二话不说,先泡茶\开烟,然后换一个全新的给我,再当着我的面把电机拆开,发现确实是暴了磁钢,连声道歉,
当上帝的感觉真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22前跑O是用的是飞高的B3674KV1668,配6S2P里电,就暴磁钢了,
不过飞高的售后服务真的没话说,拿到厂里,客服人员二话不说,先泡茶\开烟,然后换一个全新的给我,再当着我的面把电机拆开,发现确实是暴了磁钢,连声 ...

我就没你这么好了!电机是210元买的用了一个月还够!就只下过三次水!现要爆转了!商家就说等厂家的回复!我打过去厂家就说我和 商家联系!真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