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AN的厂家给了关于 地网的答复

楼主(2009-03-09):
我今天刚收到的邮件

您好:
谢谢您对ASSAN的关注并使用我们的产品.

无线电中的天线根据不同的特点要求有许多种结构形式.如八木天线/偶极子天线/地网天线等,如果你留意,在一些城区建筑物顶上,常有一根天线向上,而同时有若干根天线围绕这根向上的天线以一定角度向下的天线在建筑物上立着,而那些向下的天线就是这一天线系统的地网,它就是无线通信的基站或差转天线.

ASSAN mini系列2.4G接收机采用的就是带地网结构的1/4波长天线,其中接地的一根叫做地网,它是整个天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它,就不能称其为地网天线了,因此它的长度也很讲究,是根据波长决定的.不能随意更改.当然没有它,接收机也能工作,但增益就必然要降低.

我们最新推出的mini4通道接收机,适合fly indoor的应用,建议飞行距离在300m以内.控制距离相对较短,所以就只采用了一根天线的方案.

祝您 飞行愉快!
ASSAN SERVERS

网友A:
地网说已经不成立了 。 "带地网结构的1/4波长天线,其中接地的一根叫做地网 " 。 一根任意弯曲的软线也叫地网? 有用一个根软线做地网的天线吗?地网还极化呢,也太有创意了。
  “我们最新推出的mini4通道接收机,适合fly indoor的应用,建议飞行距离在300m以内.控制距离相对较短,所以就只采用了一根天线的方案."   大家注意“用一根天线”这回不是不是2根天线 , 一根天线距离就300米, 那个一个所谓的带“地网”天线的就600米。 看来这个“地网”的作用不小呀 ,建议厂家加上吧, 增加不了多少成本的, 简直是自己扇自己嘴巴。

网友:
有的东西还是模糊点好,要不越描越黑,和皮诺曹的鼻子一样

网友:
有点晕!日冠的厂家来个人看看!

有点晕!
今天拆开了日冠的新款的2.4G的接收机,也是单天线的!打电话问厂家了!说够用了!一个天线就可以!我还专门问了!我说是飞40以上级别的油机!人家的回答也是可以!没问题!说他们都是在用这样的在飞!
由于看了这个论坛上的帖子有点不放心就开了一个接收机,发现就是一个天线焊好的!旁边有一个一样的对称的电路,上面的焊盘是空的!接收机的盒盒上有空着的天线的预留的空!只是没焊上!
有点晕了!
能不能自己汗一个和这个一样的线上去??不会出问题吧!日冠的厂家的人回答一下啊!

网友:
回复得没点技术含量

网友:
我要是厂家我都不出来回答。这不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脚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网说已经不成立了 。 "带地网结构的1/4波长天线,其中接地的一根叫做地网 " 。 一根任意弯曲的软线也叫地网? 有用一个根软线做地网的天线吗?地网还极化呢,也太有创意了。
  “我们最新推出的mini4通道接收机,适 ...

兄弟 ,你不做天线管 的阿?

我还写信问了他们,什么推出双天线的产品

网友:
建议有其它2.4G接收的兄弟自己的接收也看一下,是不是都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越描越黑

楼主:
......没用,没用,中国人就是 人云亦云 ,也不知道如何和厂家沟通

网友A:
中国人怎么了?中国人就得“槽床过竹春泉句,他日人云吾不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国人怎么了?中国人就得“槽床过竹春泉句,他日人云吾不云”吗?

顶下楼上的 ,他人云归他人云,
我随我怎么说,不过 ,别人怎么说我跟着怎么说就不动脑筋了

绝无挑衅。。。

网友:
厂家回信很完善, 基本总结了论坛上辩护方的意见

楼主:
反正我已经把图片给他们了
看他们愿意不愿意 出2.4G 双天线 的高端接收机了

他们要是不愿意,那另当别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我已经把图片给他们了
看他们愿意不愿意 出2.4G 双天线 的高端接收机了

他们要是不愿意,那另当别论

ASSAN的这个回答是忽悠人的,还不如不回答呢。assan用的是2401的芯片,芯片的天线接口本来就是有两根的阻抗为几百欧姆,可以做到双天线的。但是仅限于用两个普通的导线切成1/4波长。这样一来无法做出长天线版本(因为长天线都是用同轴线做的剥皮天线,阻抗为50欧姆)。

网友:
一分钱一份货~~~~谁叫我们都不懂类~~~~~

网友:
所以我一直认为,2.4G还要观察很长的时日。想想,F和J的东西都没完全成熟,我不认为以国内厂家的能力特别是态度能做出让人放心稳定的产品。
PS,ASSAN的问题早有耳闻,在ASSAN死机把600摔在离我不到50米的地方之后,我决定以后躲着这东西走

网友:
meaommy说得好,态度是个最大的问题,既有厂家商家也有用户的问题
在一个样样产品都能总结成“对得起价格”的社会里,很难有好产品出来

网友:
好可怜的产品啊  这东西 空地实际拉距能有多远?

网友:
失控是不是因为 天线是1根的问题呢?

遥控接收最关键的感觉还是 稳定

不过稳定本身就需要有一定的功率余量

不知道这个牌子的发射接收 额定的接收范围 能有多远  最大的接收范围有多远

最关键的指标 无失控的接收距离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