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震动”dawnsound请进,其他模友也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09-03-09):
以前一直没有注意该问题的产生,问题描述如下:

问题描述:
在上侧板前半部分,安装舵机的部分(如图红圈所示),出现震动,这种震动随着油门加大,能感觉到震动使手指发麻。而固定电机座的下侧板附近(如图绿圈所示),却没有象上侧板那样大。上侧板前部分如果不用手摸,不会看到太大的震动的,但是如果上手摸了就让人下一跳,可以振的手指发麻,很奇怪的现象。

负面影响:
这样的震动对舵机不是很好,另外将飞机拿在手里,会看到舵机(副翼、螺距)会产生轻微的抖动,时间长了肯定会对舵机内部器件造成伤害。

排除的可能性:
1、发现该问题时,检查了飞机机身所有螺丝,都已经拧紧(因为飞了好几个起落了),没有发现有松动的螺丝
2、拆掉大齿盘和主轴后,震动现象依然存在

对比了我手里的YT GF,上侧板震动很轻微,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考虑的一个问题,碳纤侧板是否容易比玻纤侧板产生共振现象?(前期的碳纤尾管强度不够也会产生很大的共振)

如果有模友有同样的问题,大家是怎么解决的,多谢了!

如图示的地方

如图示的地方

网友A:
我只能说,高速运转的东西动平衡尤其重要。

解决办法,换wing原厂电机。不但震动小很多,你还会发现电池也能多飞半分钟到一分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说,高速运转的东西动平衡尤其重要。

解决办法,换wing原厂电机。不但震动小很多,你还会发现电池也能多飞半分钟到一分钟了

但是,电机安装座附近确没有那么明显的震动,反而是上侧板附近,不知为何?

网友A:
不用但是了,直升机的排除震动的原则是:找到源头,消除之。

我已经告诉你源头在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但是了,直升机的排除震动的原则是:找到源头,消除之。

我已经告诉你源头在电机了

我可以找我GF上的450X试试 ,不过先不下定论

网友:
1.换电机。
2。再次检查螺丝要上好,不能忽略底板的螺丝。

网友:
不装旋翼头,只安装根主轴试试看?

网友:
换个电机啊   楼主不还有别的吗

网友:
电机拆下来,通电转动,如果震动大,可以尝试换轴承,还不行就换电机。

楼主:
昨天换上了GF 的430X,结果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头疼啊

可以得出结论:

     不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是奇怪的啊,换个旋翼头看看?

网友B:
拆掉大齿盘和主轴都这样?等于就是让电机在飞机上空转都会这样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大齿盘和主轴都这样?等于就是让电机在飞机上空转都会这样振动?

是的,当没有大齿盘和主轴的时候,振动稍小一些,但是依然如故,头疼

网友A:
这下我黔驴技穷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下我黔驴技穷鸟

我试着将固定主轴承座和尾对齿座的机身垫片(垫片会造成螺丝长度上有损失)去掉,发现震动小了一些,也有可能是心理因素,反正这样飞也没有问题,就是心理不踏实。固定电机的电机座震动都很小,都给传到上面去了,太奇怪!

网友:
請檢查电机縲絲是否上紧 !
若还是不行,可以拆去尾管再试

最后一试,使用YT原厂的大,小齿连同单向轴承及轴承套全套更换
wing的大小齿在转动时,上下波动相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