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2.4g的天线贴我有点晕!日冠的厂家来个人看看!

楼主(2009-03-09):
有点晕!日冠的厂家来个人看看!有点晕!
今天拆开了日冠的新款的2.4G的接收机,也是单天线的!打电话问厂家了!说够用了!一个天线就可以!我还专门问了!我说是飞40以上级别的油机!人家的回答也是可以!没问题!说他们都是在用这样的在飞!
由于看了这个论坛上的帖子有点不放心就开了一个接收机,发现就是一个天线焊好的!旁边有一个一样的对称的电路,上面的焊盘是空的!接收机的盒盒上有空着的天线的预留的空!只是没焊上!
有点晕了!
能不能自己汗一个和这个一样的线上去??不会出问题吧!日冠的厂家的人回答一下啊!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日冠的拆机图。他们的天线和2.4G芯片(CC2500)之间有一个射频开关,可以切换双天线的。同轴线的阻抗是50欧姆,而CC2500被外部接为50欧姆单端天线接口,如果要有真正意义的双天线的话,需要用射频开关切换以保证阻抗匹配。但这也意味着需要单片机控制射频开关的切换,且双天线无法同时工作,实质上和单天线是一样的。因为估计日冠就放弃了焊接两条天线了。

楼主:
晕!我看的是接收机

接收机上是焊的线电路也和这个类似!高频头我没看!
另外问一句:我有比他原配的接收机还好的屏蔽线,就是稍微粗点!把它的那个线去掉!按照他的长度和剥开露出芯的尺寸自己做一个线可以吗??
您的是FUTABA还是JR的??知道他们高频头的插针的定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上是焊的线电路也和这个类似!高频头我没看!
另外问一句:我有比他原配的接收机还好的屏蔽线,就是稍微粗点!把它的那个线去掉!按照他的长度和剥开露出芯的尺寸自己做一个线可以吗??
您的是FUTABA还是JR ...

呵呵,这个图是我朋友拍给我的,我没有corona的高频头。我朋友说corona的接收机和高频用的是同样的射频板。自己用同轴线做天线当然可以啦。但是corona的射频板估计只支持1根天线的。说实话,1根天线足够了。只要厂家诚恳,消费者有知情权,吧真相说清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上是焊的线电路也和这个类似!高频头我没看!
另外问一句:我有比他原配的接收机还好的屏蔽线,就是稍微粗点!把它的那个线去掉!按照他的长度和剥开露出芯的尺寸自己做一个线可以吗??
您的是FUTABA还是JR ...

我用的是JR的机器,高频头的插针定义如下,我自己量的:
1、
Data
PPM/PCM
2、
6V

3、
Vcc

4、
GND

5、
Antenna

网友:
JR的机器

网友:
楼主真仔细啊

网友:
一根天线肯定没问题,不过当飞机转到天线指向你时........哈哈: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