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sky大lama E020的遥控器可以用在海豚E037上吗?

楼主(2009-03-09):
Esky大lama E020的遥控器(原配0404E)可以用在海豚E037(原配0404)上吗?
E037和E020的接收机和控制器不一样,海豚E037是4合一控制器(EK2-0705B),大lama是三合一控制器(EK2-0709)加6通道接收机(EK2-0420)。这样E020的遥控器还能遥控E037吗?
我已经有一套大lama E020,想买个海豚E037的单机,用E020的遥控器来玩,不知可否?
谢谢!

网友A:
呵呵,我有020大拉码,已经改好无刷了,用的是6EXHP控,不知道你买的原装的控0404E上面有没有通道设置开关,要是有,可以用海豚037的,不过一定要接收机的频率和控一致
020的3合1其实和小拉码的4合1原理一样的,不同的只是020的接收和3合1是分开的,输出的电流要不0705B大的多,0705B是一体的,你要是拆开0705B,把两片板子分开,有一块就是一个标准的6通接收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有020大拉码,已经改好无刷了,用的是6EXHP控,不知道你买的原装的控0404E上面有没有通道设置开关,要是有,可以用海豚037的,不过一定要接收机的频率和控一致
020的3合1其实和小拉码的4合1原理一样的,不同的只是0 ...

你好,能把你改无刷的配置写出来吗?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
改大小拉码无刷前面的帖子都说的很清楚了,你可以去找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