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高手。ESKY013大齿的反向轴承怎么拆啊??????????谢谢各位……

楼主(2009-03-09):
问一下,各位高手。ESKY013大齿的反向轴承怎么拆啊??????????谢谢各位……
问一下,各位高手。ESKY013大齿的反向轴承怎么拆啊??????????谢谢各位……

网友:
我来教你怎么拆

很简单的,不过你要去找一个合适的螺丝就一切搞定了,这个螺丝外径要比单向轴承细一点,5MM直径最合适,大头上是可以用内六角扳手的,螺纹最好是不到底的,穿过单向轴承,加上少大的垫片和一个螺帽,拧头上的螺丝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一个螺丝

网友:
对了,内六角的那头是圆的,外径要比单向轴承座的内径要小一点,要不然过不去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