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控比较贴,请大家畅所欲言!

楼主(2009-03-09):
本人最近想换控,由于米不多,只好考虑2000块左右的控了。本人当前就是玩电固的,没有玩直机的打算。
要求:性能可靠、手感不错,最好是能有经济实惠的扩充配接收方案……别笑我,确实是米不多又想用好东西:)
看了几个:FF6,6EX,Dx6i,Dx7,JR DSX7……
我知道坛子里面有不少贴子都涉及这些控了,但我想听听具体选择的意见,也就是比较一下啦。综合性能、价格和将来使用的考虑,谢谢大家的意见。有更好的推荐当然欢迎!大家的意见就是宝贵的财富!

网友:
 沙发 推荐JR DSX7 性价比高 Dx6i也不错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听说电位器有问题)主要是2.4G呵呵

网友:
2000收个2手9X2,FF9之类的
新的买DX7咯,

网友:
电固用dsx7/dx6i?
看着接收价钱就等着哭吧。哪个玩电固的不是n多机子,总不能老是把接收拆来拆去吧?
上ff9是正道,兼容接收多且便宜。

如果准备上电直,dsx7是不二之选

网友:
如果对华科尔不反感的话可以考虑Wk2801,

活动期间可以1600元1控带4个接收机,应该对得起这个价格。性能和做工感觉确实不错。

本人没用过高端控,只有6EXHP和WK2801,比较起来还是Wk2801好很多。

网友:
上10C 固定频

楼主:
DX、DSX系列的控,除了ARXXX和JR RXXX的接收外,能用日冠、ASSAN等厂的2.4G接收吗?顶起继续。

网友:
2.4G的没有通用一说

引用 楼主:
DX、DSX系列的控,除了ARXXX和JR RXXX的接收外,能用日冠、ASSAN等厂的2.4G接收吗?顶起继续。

网友:
DSX7性价比最高  功能很全   对于正常飞行3D科目足够 Alan Bert等高手到是用的DX7  但是要贵很多  不过反映速度吗  Se版本可以达到11ms  如果您的手可以达到60度/0.1秒  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