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933舵机试飞感受

楼主(2009-03-09):
新买的恒吉md933舵机终于到货了,顺丰快递速度很快3天就到了。拿到舵机后,第一感觉不错,单从外观上就比以前的辉盛好很多,对得起70块RMB。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12g的舵机,外壳上却标示9g,看来细节方面还得加强。中午饭都没顾的上吃,换好了新舵机,心情有些激动。匆匆吃了几口饭,就跑到宿舍楼下试飞了下。以下是我的几点体会:
优点
1.舵机回中性很好,基本达到了厂家标示的0.5度内。
2.新的外壳安装很方便,舵脚也很齐全。
3.试飞手感柔和,控制精准(跟辉盛9g相比,其他的品牌没用过)
缺点
1.舵机噪声大
2.舵臂和舵机连接不太紧密,不上螺丝的话很容易脱落。
3.推油门时,十字盘一顿一顿的,不顺滑。

右边

右边

左边

左边

网友:
数码舵机只要发现位置信号有一点变化就会给全电压到电机,迅速将舵臂转到指定位置,而模拟舵机要信号达到一定变化电机上才会有全电压,因此相对数码舵机模批舵机启动和刹车都慢些,在预定位置比较软,可以在一定的幅度搬动舵臂。

网友:
重量

9克代表9克级别的舵机,重量为12克,因为是金属齿轮的舵机重量才会12克的,如果是塑料齿轮的舵机同样9克级别的肯定轻的。

网友:
3.推油门时,十字盘一顿一顿的

网友A:
是数码金属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数码金属舵吗

MD933是金属齿轮数码舵机。

网友:
十字盘一顿一顿的现象我也有发现。。。感觉是主轴不顺滑一样。。不知道如何形成顺滑的螺距变化

网友:
202mg推油门也是一顿一顿的

网友:
esky 7.5 推油门也是 一顿一顿的...  飞的时候不会..我观察了

网友:
看到希望了

加大我对933的信任

网友:
我也发现一顿一顿的,不过用的感觉很好,没有一起的吱吱声了

网友:
md933相当不错的斜盘全金属数码舵机,国产的希望!

网友(2009-04-21):
我的GL450 GM730+辉盛9克锁不了尾

我的GL450 GM730+辉盛9克锁不了尾

网友:
希望可靠性高,寿命长久。

网友(2009-07-20):
henge舵机每一次改进都离不开广大魔友的热心支持。
1、08年10月根据大家反映舵机长期赌转容易烧电机和线路板的意见反馈,公司对MD933舵机进行了改进,实现了舵机赌转自我保护功能。
2、09年1月根据大家反映舵机输出铝齿轮长期使用后磨损较大,导致虚位增大的反馈信息,公司使用了钢齿轮代替了铝齿轮,降低了齿轮的磨损。
3、09年2月根据大家反映舵机外壳材料偏软,舵机拉筋不利于电直内装的意见,公司重新对舵机外壳进行了开模,使用了日本原装高密度材料,外壳强度、耐热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4、09年2月根据魔友希望进一步提高斜盘舵机一致性的反馈意见,公司启用了高精度的电位器,使每个MD933舵机的中点和左右角度误差控制在1度以内。
5、09年3月魔友反映MD933慢速转动中有一顿一顿的现象,公司5月份对MD933舵机的控制程序进行了调整,解决了舵机慢速转动时柔和度的问题。
6、09年3月根据魔友反映舵机线偏硬的反馈信息,公司6月份改用了软度更好的舵机线。
7、09年4月根据MD922测试版的用户反馈,公司启用了futaba专用数码舵机控制芯片,使MD922的锁尾效果有了很大的提高。
8、09年5月根据魔友反映舵机因电机故障出现死舵的问题,公司在6月1日停止使用质量不稳定的国产电机,改用futaba同厂电机,公司发出了公告对原有国产电机的用户进行了升级。

网友(2009-10-14):
这样的厂家要顶。准备入手

网友:
刚入手,还没有试

网友:
没用MD933但看了厂家的回复,要顶

网友:
等我配机子,就用这个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