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亚拓代理及高手进来看下.偶的700离奇短尾

楼主(2009-03-09):
上个星期天在九龙湖飞行.一个起落.主油箱油飞完了.副油箱满油.算了.来个熄火降落吧.20米左右.熄火开关一切.油门拉到低.只见700以优美的姿势降落.不好.看到落点那有一排大坑.迅速推了下油门.使700离开那个是非之地.又飘到坑的前面,但是惯性力不够了.飞机落的重了点.就在这时.之见刷,刷飞出2快白色的东西.等飞机停稳.我KAO.2片尾降没了.我想.不会吧.尾降打到草了吗?这样就断了.郁闷啊.拾回2片尾浆.仔细一看.尾浆上没任何伤痕.排除了被硬物打坏的原因.
难道现在的亚托产品连震动大点都回震断尾浆吗?如果不是.又是什么原因能.这是为什么呢.所以请各位高手分析下.谢谢

网友:
震断尾浆?看起来象啊,但还是觉得很怪。

网友A:
升级金属尾浆夹 也存在部分原因

网友:
我的尾桨也断了!由于在草坪上没有放好!尾桨打到草地了!

网友:
要我说是尾桨碰到地,导致沿固定螺丝旋转,然后碰到尾桨夹断裂,触碰处即断裂处,lz不防拿对新的比对一下位置。
个人猜测由于尾桨固定过松,尾桨夹是金属的,所以不需要多大的力量就能使尾桨断裂

网友B:
怎么没有人怀疑是尾桨的质量问题呢!!!!!!!!!!!

网友:
2根都是根部断开,初步坚定是打到浆夹了。
“但是惯性力不够了.飞机落的重了点.就在这时.之见刷,刷飞出2快白色的东西.等飞机停稳”.估计是落地一瞬间浆打地,地的反作用力令浆打浆夹。这个过程就跟飞转的浆一样块,肉眼根本看不到。
要是浆的问题那为什么偏偏在落地的时候出问题呢

网友:
用质量好一点的尾浆应该就没这种情况了

网友:
这个材料不应该出这样的事故的。所以我判断是材料的问题。

网友:
第三张图让我想起了"小李飞刀"!

网友:
LZ,去YT索赔~~~~~~要不然以后绝不再用YT~~~~~

网友:
尾桨肯定固定太松了

楼主:
由于尾桨固定过松,.....那为什么我的金属尾降夹上却一点砍痕都没有呢.看最后2张图就可以看的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有人怀疑是尾桨的质量问题呢!!!!!!!!!!!

这里是亚托专区,要么是想说的不敢说,要么就是YT的铁杆。

我是有一说一。后面的随便抨击,只要不口沫乱飞到我脸上就是了

网友:
难怪飞着飞着乌拉拉没几声就没动静了,原来小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级金属尾浆夹 也存在部分原因

材料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尾桨固定过松,.....那为什么我的金属尾降夹上却一点砍痕都没有呢.看最后2张图就可以看的出来了

1。不知道金属尾桨夹的强度如何
2。金属桨夹的那条边这时候就像是刀一样了,只要尾桨有开放性破损,就很容易在应力的作用下整个断开,
3。在下在练倒熄降时也炸了很多次,从个人经验上来讲,如果2片尾桨都断了的话,那就算是很暴力的降落了。 至于看没看到伤,这个不重要吧,因为谁都不能确定这桨当时到底承受多少的力吧

网友:
LZ发一张桨尖的图片,如果桨尖没有摩擦的痕迹,就是桨的质量问题,否则················

网友:
一个很简单的检测
把尾桨根装上尾桨夹,就可以知道
到底是不是尾桨夹切了尾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