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C汽油EXTRA 330炸机??

楼主(2009-03-09):
今天59岁的老模友来公司找我.让我帮他飞下他装好的40CC EXREA330 因为他一点不会飞.
以前也没飞过真的3D.心里难免有些担心。唯一答应的保障就是飞过半年的模拟器3D.就答应了
路上他跟我说他儿子飞过几次 没有问题.于是试飞前没有测量下重心.再发着发动机的时候飞机地面上颤动非常大.
心里就有些担心了上天会有什么情况.一种不详的预感袭来.还是硬飞了.结果地面滑跑5米左右拉杆.飞机几乎垂直升起.
然后推杆.飞机迅速俯冲.总之打一点点舵面飞机就变化非常大.非常难控制.最终不到30秒的时间飞机几乎是不听话了.
失速尾旋掉下.结果机身粉碎....平生第一次受这么大打击啊.....还好没有坏设备.决定帮他做一架了.
只是我到现在还不明白飞机为什么会那样???? 重心不对还是颤动太大????为什么打一点点小舵变化那么大.望高手们解答下.

网友:
我没玩过油机,没有发言权。帮顶一下

网友:
新机强烈建议设定3档模式,试飞用最钝的那种,行程至少60%,80%100%。
一般试飞钝不怕,就怕太林敏。

网友:
试飞可不是闹着玩的,还是地面做好准备工作,另外还是找有经验的来飞比较好~~~
从前辈的描述来分析,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设备不可靠导致失控;另一种就是人为原因了。
因为我是从零开始的,几乎没人带过我,从刚开始的眼高手低到现在的小心翼翼。前辈的描述使我想起了当初我第一次飞3D机。那时候也就能基本控制练习机飞飞起落,偶尔不小心就有闪失~~~因此也是盲目的上了3D,当时还是小旋风,结果飞机上天了就出现所谓的“失控”了,基本是头脑一片空白,刚开始还能摆弄摆弄,过一会飞机应声坠地~~我看前辈所说与后者相似~~~应该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A:
3D机就是这种德行,很灵敏~~~

网友:
还是基本功不扎实,应变能力不强。没啥好怕的,越怕越会炸。
根据我多年临床经验,最好别飞别人的飞机,炸了很尴尬的,

网友:
不管是电动的还是甲醇的抑或汽油的,无非是机大机小而已,原理全一样,试飞前最重要的我归纳为:

一,安装牢固。无论小到一个摇臂螺丝紧固,还是大到发动机安装是否完全,都要有100%的把握,不能贪侥幸!

二,重心一定把握准确。地面不平衡的飞机放到空中去校平的只能是微调,那种以为飞上去再校准的心态是万万要不得的!

三,动力源安全。所谓动力源安全,小的接受机电源,大到油品是否符合标准,全部考虑进去,否则就是跟自己开玩笑!

四,新机试飞之前,别忘地面测试设备是否正常相应。万一带故障起飞,后果不堪设想。

五,最后检查各舵面正常,无反舵存在。

如果以上五条通过,你只要有一定的飞行基础,不会有太多的问题,重心平衡了,飞机会大起大落?舵效正确,给方向时只是量大量小问题,足以控制。飞机地面上是安全的,到空中不会立马散架!

信心不足,就是其实已经感觉有问题了,贸然起飞,根本没把握吗!飞别人做的飞机,更要做到以上五点,因为你不检查根本不知道“隐患”在哪里。

网友:
晕了,没飞过3D,第一次就敢飞40CCTOC?而且还是别人的。:funk:
1,切记,模拟器和真机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模拟器只能锻炼不错舵,飞行感觉和真机有所不同。
2,重心问题可以排除,因为这种飞机出厂设计的重心位置不会差很大,不至于因重心太前或太后而失控。
3,我觉得还是操控问题。不管你的飞行水平有多么高,第一次飞没飞过的大飞机,心理素质一定要过关。飞机一晃,心理发慌,摔机是必然的。
另外,在没有把握的前提下,千万别给别人试飞,特别是这种大型飞机。
两年前我给朋友试飞了两架50CCTOC,后来都被我炸掉,不过炸机和我无关,两次都是因为吊机时空中熄火而炸,发动机又不是我调的,我只负责试飞,呵呵!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最后得出结论.操作问题.
不过这个飞机也太不听话了.打了一点点小舵就变化那么大...把我信心打击得..........
下次再不敢给别人飞了....
现在要跟他做架一样的.都请我吃了2顿饭了.不做一架感觉不好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机就是这种德行,很灵敏~~~

舵角一开始设定小一点,不是有大小舵开关嘛

一开始是会很不适应的

网友(2013-01-11):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最后得出结论.操作问题.
不过这个飞机也太不听话了.打了一点点小舵就变化那么大...把我信心 ...

炸了别人的机,还请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