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箭j1070涵道改装64涵道

楼主(2009-03-09):
70涵道太费电 手头也没有 今天测试了一下我的64涵道 数据如下 64单颗涵道 推力峰值 781g 持续721g
再测量一下我的空机400g 此机需要使用4颗9g舵机 36g 电池和涵道电机电调接收机331g =767g  原来的安装口偏大 用2mm层板做新的涵道安装口 1.5g
理论层面 明天正式拍照 安装和测试

开箱

开箱

从机头看看

从机头看看

光滑的机翼

光滑的机翼

机翼采用的拼插结构 但也是要粘牢才可以的

机翼采用的拼插结构 但也是要粘牢才可以的

假组一下

假组一下

机身腹部 值得一体的是 此机机身腹部没有盖板 厂家设计上还是要努努力

机身腹部 值得一体的是 此机机身腹部没有盖板 厂家设计上还是要努努力

安装涵道的尾喷口 最大的工程量就在此 暂且不施工

安装涵道的尾喷口 最大的工程量就在此 暂且不施工

可动的鸭翼

可动的鸭翼

鸭翼部位没有开孔 大家要自己开啦 注意尺寸

鸭翼部位没有开孔 大家要自己开啦 注意尺寸

厂家带的固定轮子的卡子

厂家带的固定轮子的卡子

被我用到这里了 为了结构安全 正反面应该都加一下

被我用到这里了 为了结构安全 正反面应该都加一下

鸭翼的连接杆打磨一下才能穿过 卡子

鸭翼的连接杆打磨一下才能穿过 卡子

还是小加工一下卡子吧 钢丝比较难磨

还是小加工一下卡子吧 钢丝比较难磨

安装时 把连接部分插入 下翻鸭翼使固定螺丝部位面向螺丝刀

安装时 把连接部分插入 下翻鸭翼使固定螺丝部位面向螺丝刀

锁紧

锁紧

前起落架的安装

前起落架的安装

鸭翼安装完毕

鸭翼安装完毕

后起落架安装没拍 所有几轮我是这样处理的 厂家原配的被我用在鸭翼上了 我就用圆珠笔芯套上上胶

后起落架安装没拍 所有几轮我是这样处理的 厂家原配的被我用在鸭翼上了 我就用圆珠笔芯套上上胶

主翼安装舵机及连杆 主翼副翼的角度

主翼安装舵机及连杆 主翼副翼的角度

假组照 很漂亮的一款j10 向真度不错 希望厂家能做的更完美一些

假组照 很漂亮的一款j10 向真度不错 希望厂家能做的更完美一些

网友:
腹部没有底板就太难看了啊

网友:
祝楼主首飞成功

网友A:
我操!别用辉胜好不,我的T45在2级风飞行,因风力原因,舵机不动,垂直插地
当时是黑旋风,3S电,速度不是很快,但也这样,气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操!别用辉胜好不,我的T45在2级风飞行,因风力原因,舵机不动,垂直插地
当时是黑旋风,3S电,速度不是很快,但也这样,气死我了

楼上的赶上了一批残次品吧   个人感觉辉胜还可以 我用的辉胜 只有降落不慎导致扫齿的 还从没出现过空中死机现象 多谢提醒

网友:
等试飞视频

网友:
等待首飞  期待首炸 哈哈

网友:
不错,期待完整作业!

网友:
不错!泡沫木头混合机!!

网友B:
无定位标记太不方便了!

航箭J-10  70涵道总算见到照片,零配件不齐全,且无定位标记,在安装时太不方便了!这点GWS的J-10结构性就设计得就好得很!零配件很齐全,安装就很方便。

网友:
喜欢歼十,但是这样改装得到了动力,破坏了外形,还不如改后推了。

网友C:
机很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箭J-10  70涵道总算见到照片,零配件不齐全,且无定位标记,在安装时太不方便了!这点GWS的J-10结构性就设计得就好得很!零配件很齐全,安装就很方便。

零配件算是齐全的 定为标记只要有点动手能力的模友 都能搞的很好 只是对初学者来讲不方便  gws-j10外观我接受不了 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很重,成问题.

恩 处处都要想一下该怎么偷轻  刚试了一下车 效果还凑合

楼主:
今晚开始偷轻工作 在不破坏结构和 保障强度的前提下 把木质隔板的洞洞 接着掏大 机翼部分的 木质隔板 适当采取镂空 能减多少重量就见多少重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晚开始偷轻工作 在不破坏结构和 保障强度的前提下 把木质隔板的洞洞 接着掏大 机翼部分的 木质隔板 适当采取镂空 能减多少重量就见多少重量

先 安装一下简单的

切碳杆4跟

切碳杆4跟

插入需要固定的部位 再在机身上开安装孔上少量胶固定

插入需要固定的部位 再在机身上开安装孔上少量胶固定

64涵道制作一个木圈 环氧树脂固定 然后塞入涵道仓 上胶固定 很牢固

64涵道制作一个木圈 环氧树脂固定 然后塞入涵道仓 上胶固定 很牢固

因是64涵道尾喷口末端最好达到55mm 自己做了n次做不好 找来炸了的一个涵道裁下尾喷口位置 粘牢 尺寸刚刚好

因是64涵道尾喷口末端最好达到55mm 自己做了n次做不好 找来炸了的一个涵道裁下尾喷口位置 粘牢 尺寸刚刚好

外面的喷口上螺丝后变型了 呵呵 不过用不着他了 只是美观一下

外面的喷口上螺丝后变型了 呵呵 不过用不着他了 只是美观一下

动力及控制系统安装测试完毕 明天进行初速度路测 期待有好的表现

动力及控制系统安装测试完毕 明天进行初速度路测 期待有好的表现

楼主:
nnd 早上起来风太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