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016~一星期所見所得~請指教

楼主(2009-03-09):
小第在電直入門時左想右想,在選机的時候希望是六通和各部分獨立,然后就是比較平宜,最后選了016作入門机,016 到手刚好一星期了~在這個星期里顛覆小第過往的想法~
      首先~第一天充滿電后開始試飛,當然是慢慢推油門,推到一半的時侯飛机还沒有升起來而且真的聲音真大,并而覺得电直的威力很大~那個聲响对從沒有接觸過电直的人來說直的有点意外,还以為是什麼出了問題,然後上网問問原來是正常的~而且要到油門三分二的位置才會升起~接著馬上一試~推到快到三分二的時候,飛機向左滑行了,慢慢打右,不滑了再加油,飛机向后,再推向前舵,然后再給油~尾開始右擺了~這時再控尾,再給油最后一升起的時侯,真的很緊張,手都出汗了~突然飛机 快速向右前飛起,趕緊收油,試了十多次也是這樣~~這是第一天
      第二天一起來便豁出去~最后當然是炸机收場~但是這個炸j 也未免太嚴重了~雖然只是木槳斷了一只~但換了木槳后一个大失控~所有伺服器不停的反滾,把這個部件弄坏了~最后上网問呀問~买了个調速,陀螺和部件,但那家商家說沒有調速便咬咬牙換个无刷,這是第二天

       后來无刷的齿輪不一樣又再買~还有一天折掉馬达再試的時候又再發狂,再把接動組的一個圈連干弄斷了~唉~當然又要再買了~這樣前前后后几天便过去了~心痛呀~明白到很多人為什麼放棄了,还有在疑惑是不是應該用004入門~那几天在想最后还入了練習架,kds 800和輝盛g9 希望可以容易点和擺尾得到解決,而且看到jj 向后是前后平衡的問題,又調了調
       到今天什麼也阻不到我了~先換了調速和无刷~哦~~原來失控和調速有關是調速燒了(但只撞了一次便坏,也未免太過~~~),再換了陀螺和尾陀再次起飛~jj 有很大的改善平穏了很多~最后最好的成績是大概五秒的懸停~雖然真的沒什么~但背后的喜悅和是自己才知道~
       最后有几个問題請教~就是用了鎖尾但还是會向左擺,有時又会向右擺~好像沒有和不鎖尾沒有什麼不一樣~另外是飛的時候有時突然机身自动加大油門,這樣有問題嗎,还有T插头真的很難插~所以弄了個簡單連接

网友:
自动加大油门是因为ESKY的控的电位器不好,会造成误动作,发生在舵机上就是抖舵,不幸的是你的发生在油门上,就有点恐怖了。建议换好一点的遥控器。
简单连接最好还是不要吧,T头新的很紧,多拔两次就会松,如果实在不好拔,可以到淘宝上买个防滑T头,有专门的凸起,方便插拔的。你DIY的连接头线比较细,而且你也不可能一直只用一块电池。
缩微的问题比较麻烦,可能跟你的尾舵的中立点的设置,跟感度的设置,跟螺距油门曲线的设置都有关系,都检查一下吧

网友:
T头上用刀刻点纹路出来没准也好拔的

网友:
对了,原装的控不支持陀螺仪的感度设定的,高级点的控才支持,
要不你在遥控器上把陀螺仪开关打到锁尾模式试试看

楼主:
謝謝acer_fox兄的詳細指導~現在最害怕就是失控的問題了~看來真是要想辨法換掉控好了~聽說 acer-for 兄也發生過004自殺事件~还有黑人師兄的AI理論~看來真是多投入少痛苦~

网友:
电直难上手啊
还是固定翼容易

网友:
Esky的控抖是很正常不过了。
我也是新手选了E016,没飞过几次, 调机器到是非常非常多时间。
每次炸机以后,要注意检查横轴和贝尔控制臂。稳定杆和旋翼头固定在一起的那个轴是塑料的,很容易断。我已经断过三个了,每次都是中间的塑料轴坏。买配件都得买一整套016的贝尔控制臂组。还好只要14左右。要不就是花大点价钱直接把贝尔控制臂一套全换成013的,要不就直接上副厂金属件吧。
E016稳定杆一定要调好,要不然那个振动很影响陀螺仪,悬停都会抖尾巴。

网友A:
不知道楼主 现在玩016已经花了多少米了....        016整机买是便宜 但是维护和配件费用太高了

楼主买的KDS是新版的吧 外表不一样..

网友B:
米人才买016啊 穷人玩不起的

网友:
ESKY的0406的控 电位器烂的可以!

等我上016的时候绝对用我自己的天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 现在玩016已经花了多少米了....        016整机买是便宜 但是维护和配件费用太高了

楼主买的KDS是新版的吧 外表不一样..

是的算一算还不如直接入450~加上控的問題是一大問題~
kds 好像是什麼出口版的也不太清楚了~但沒有對比過其他,不知性能如果~整机飛行还算平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人才买016啊 穷人玩不起的

tangdfx 兄~不能這樣說呀~
016的是比較平宜的六通机~當然最平宜的还有cp2 但是電配是四合一~日后換机不便~而016是400机形~在家里玩問題不大~很多人也是為了這几點才考慮016的,但零件貴~另外我想很多人入門井沒有考慮到要炸机這個問題井盡可能避免炸机~事實上是很難避免的~我就是了~

网友A:
要是不炸机016确实很实在... 但是新手有可能不炸鸡吗

新手016可以爽飞的时候.. 丢的米可以上45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不炸机016确实很实在... 但是新手有可能不炸鸡吗

新手016可以爽飞的时候.. 丢的米可以上450了

说的太对了,新手要考虑清楚。象我现在这样不上不下如何是好

网友:
贵在坚持,祝贺楼主。
但是说回来,楼主确实走弯路了,还是450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