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mx3g一位模友对DX6i意外解剖

楼主(2009-03-09):
我的问题解决了--关于电调怕冻的结论

感谢各位网友参与讨论和介绍经验,其实我也怀疑是不是电调的问题。经过查阅相关资料,一般电子元器件的最低工作温度可达到-40度,至少也经得住-10度的低温,于是我将电调放在冰箱里作低温试验(从冰箱里拿出来马上接电,估计有-10度吧),结论,电调不怕冻。

那问题出在哪呢,只能是出在遥控器上。先前之所以作出电调怕冻的错误判断,完全是过于迷信那个在国内组装的美国牌子遥控器(DX6i)。这回我仔细察看发射机显示屏上的舵机监控显示,发现油门手杆虽然在低位,但给出的是油门高位的信号,也就是说无论你怎样推油门,油门总是在最高位,而电调本身有一个油门高位保护,并开始进入编程状态,当然它为了保护你而不会让马达转起来。原来问题在此,看来这个遥控发射机要挨板子了。于是拍打了它几下,竟然又恢复正常了,再打几下,它又犯脾气了,又把油门推到了高位。再打……

内行的朋友可能已经明白了,原来是电路虚接。于是拆开壳子,发现电路板较脏,甚至还有手印,看来不是什么正规的企业组装的,检查主电路板,直观上没有发现有损坏的地方,再看由操纵杆直接联动的四只电位器,三个焊点上被刷了一层白乳胶,拆掉封胶,发现焊点并不圆滑,焊接水平不高,有些地方还裸露着铜线,重新梳理了油门电位器的三条线,将它们彼此分开,问题解决了,任你怎样拍打,它再不敢犯脾气了。照此办理,接着修舵机电位器,原来的毛病是不居中,行程不够且偏右。果然见效。

据我所知,电器线路板的密封胶是不能随便用的,要知道,一般乳胶是水溶性的,绝缘性并不好,有些甚至是导电的。正式的电路密封胶应该是一种半透明的有弹性的聚氨酯材料。

网友:
dx6i有部分已经召回了,电位器的问题

绝大部分模型里用的电子元件是0-70度。-40度的价格贵很多,民用产品里基本是不会用的

网友:
国内没听说过召回。要是寄到美国去,太麻烦了。天9的电位器不知能不能跟DX6通用的呢

网友:
晕了,dx6是中国组装?做工那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