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铁锂电池的充电电压是3.6还是3.85

楼主(2009-03-09):
我在网上看到有的说是3.6,也有的说是3.85.,,一般的充电器里都是默认为3.6的

网友A:
其实你说的2个都可以,最好是3.65-3.7

我听说国内那些做LIFE的,有的还能做到4.2的,

网友:
为了证实3.6-4.2的下的电压电量变化,我用LIPO模式充过A123,从曲线上看,这个电压值之间基本没多少电量可充,可以说是直线电压上升,没有任何意义了....

楼主:
嗯,主要的电量还是集中在3.3-3.5这段吧

网友:
3.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说的2个都可以,最好是3.65-3.7

我听说国内那些做LIFE的,有的还能做到4.2的,

你听说过哪里的LIFE能到4.2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听说过哪里的LIFE能到4.2的?

我的DeWALT工具电池DC9180内含5节A123电池,充电结束后电压为21V,你说每节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DeWALT工具电池DC9180内含5节A123电池,充电结束后电压为21V,你说每节电压是多少?

真的可以充到4.2吗,那就可以用锂电模式充电了,不过我想大多数的电量还是集中在3.4-3.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听说过哪里的LIFE能到4.2的?

呵呵,不要争啦。问问做电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