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喇嘛 A浆的横轴左右推有虚位 怎么处理?

楼主(2009-03-09):
(无正文)

网友A:
塑料的可以无视,基本能正常飞,金属的就比较头大,会刷锅,坛子里的大大说过:垫薄铜片

网友B:
貌似左右虚位关系不大 套管内虚位才麻烦

楼主:
套管内虚位才麻烦 是哪个地方?

网友B:
指桨夹套在外控制盘上的那部分接触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