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中 直线往返运条 是怎么运,看不懂。

楼主(2009-03-10):
在书上和网站都介绍了直线往返运条,有示意图,由于本人理解能力差, 总看不懂,怎么有实线,有虚线,还有竖线, 焊缝是哪条,请高手用通俗的方法给解释一下。
还有,打底焊不好(有洞,高低不平,不好修平),第2层焊可不可以全部盖住,形成好看的焊缝。

网友:
hehe 按书上说的   画的  做就行了

网友A:
图的意思是说,要是手会抖动,一定要有规律性的抖,至于怎么抖,并非要按图,因为方式太多,适合自己就好

网友:
多焊几根焊条  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的意思是说,要是手会抖动,一定要有规律性的抖,至于怎么抖,并非要按图,因为方式太多,适合自己就好

冷天少穿些衣服估计会焊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