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EXHP能兼容ESKY 004/005的4in1么?

楼主(2009-03-10):
是这样的,
本人的ESKY 原装0406控损坏严重,

买个0406又觉得积累,本人的天八因为换了2.4的模块,就算本来可以,现在铁定也没法兼容PPM制式的4in1了

请问6EXHP能兼容这种4in1么?

楼主:
大家谁知道的就告诉我下巴
我的0406电位器损坏导致抖舵严重
上个6EXHP,以后还能飞飞固定翼什么的

网友A:
没有问题

四合一和遥控器没有关系
只要频率对,就可以用6EX飞E-SKY。但是,不能飞华科尔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合一和遥控器没有关系
只要频率对,就可以用6EX飞E-SKY。但是,不能飞华科尔的产品。

谢谢,我只要知道 那玩意信号是兼容的就行了

网友:
偶现在用6EXHP飞LAMA4 和 YT250 都不错

网友:
你就大胆的上吧,没问题,我还没失个控,当然飞的不远

网友:
没问题,ESKY是兼容FUTABA的模式的

网友:
35频的4合一必须用35频的控
72..............................72............
频段不能错!我就是因为错了飞不了~现在到处找人用35频换72频的四和一~谁能帮我呀?~

网友:
频对就直接上,其他的需要换接收

比如JR,SANWA……

楼主:
谢谢,正在求证我的天八能不能兼容我的 4in1

我的天八兼容 Futaba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正在求证我的天八能不能兼容我的 4in1

我的天八兼容 Futaba接收机

天八也同样兼容,鉴定完毕!谢谢

楼主:
 不用考虑兼容了,手头有接收,直接改了因为我的高频头不是PPM/PC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