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600n&喜路宝50

楼主(2009-03-10):
准备上油机,请教大家选亚托还是喜路宝,价位有多大的差距。谢谢

网友A:
如果有米的话喜路宝性能是亚托不能比的,米不多的话亚托的性价比是喜路宝不能及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西路宝的配件比YT要贵

网友:
准备以后玩3D的话就上600N准备只是飞飞航线就上洗萝卜

网友:
YT的做工比喜路宝好多了!非常精致!

网友:
非常精致!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西路宝50说的那款,目前市面上最多的是sceadu50,从性价比说YT的最好。但是LZ如果仔细看过两款机的旋翼头,尤其是浆夹部分是非常不一样的,浆夹上拉螺距的那个臂和大浆的前进方向比,两机正好相反。具体原理就不解释了,带来的效果就是,Sceadu 50具有更好的安定性(注意我说的不是稳定性),YT具有更好的灵活性,通俗的说,Sceadu更容易静如处子,YT更容易动如脱兔。F3C飞行更多的是需要安定性,3D飞行更多的是需要灵活性。
所以如何选择除了看性价比,还要看你需要怎样的飞行。我的建议是,如果随便飞飞,还是YT的吧,配件便宜充足,飞的人多好交流,综合性能都不错

不能说YT做工好很多,其实Sceadu的做工一点都不差,尽管EVO版的基本是塑料件,但是无论材质,模具质量,尺寸精度绝对是一流的,就是螺丝差点。EX版的金属旋翼头更是漂亮。当然YT的做工也是很不错的。

网友B:
7楼..正解...sceadu..HPM.CCPM.YT600NP..我也有..如稳定行線..速度..都比YT強...轉速要求低..1800至2000轉..飞行時间較長...要是CCPM+89T.快尾...3D.絶对比TY灵活..就是配件问题較大...HK...双对易買..也不貴..机身..加陀机架也就300多点..要說膠料比TY.金蜀強.不变型是其優点...當然600N也是不會買錯的好机..3D..耐飞...配件便宜充足

网友:
YT600吧!配件也好配!还便宜!

网友:
7楼的所言极是哦,同时飞YT和西路包50感受就要强很多,是简直。。。如果楼主新手,我绝对推荐西路宝。

就是配件有点小麻烦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到香港实就没问题了,还平宜,配件筹你啊

网友D:
不会吧!!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米的话喜路宝性能是亚托不能比的,米不多的话亚托的性价比是喜路宝不能及的。

亚托很棒!!!,熙路宝??是亚托不能比的??扯鸡巴蛋!

网友:
YT的飞机最大的优点是配件比较容易买,而且相对价格稍为便宜

网友:
由于旋翼头结构和自重的问题,喜路宝SCEADU比较稳重,飞3C或者新手练习都比较适合,飞3D的话要换一些升级件。600和SCEADU都是不错的50机,喜路宝最大的问题就是买配件比较麻烦。如果能经常去HK话另当别论,HK喜路宝的配件便宜量又足。

网友:
差点上了洗萝卜的船

网友:
如果要性能和质量, 不考虑价格, 上HIROBO。
如果要便宜,高性价比,上YT。
我以前是飞YT的,买过HIROBO后,以后不碰台湾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亚托很棒!!!,熙路宝??是亚托不能比的??扯鸡巴蛋!

我们是在讨论自然是见仁见智了,你完全可以说说你的看法让大家学习一下,没必要臭气熏天的骂粗话,该刷牙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亚托很棒!!!,熙路宝??是亚托不能比的??扯鸡巴蛋!

真是头发长见识短,纯娘们。

网友E:
hirobo seacdu 50 ex空机 9000左右
YT600NSP6000左右已经包含引擎 碳桨 排气管 2合1 定速器
空机算下来也就3000出头点
几乎3倍的价格
性能有3倍的差距吗?

配件来说全中国唯一不用等配件的就是ALIGN了
HIROBO经常不全就比雷虎好那么一点
选择哪个现而易见

网友:
呵呵LZ扯大旗 扯错地方了,选择了个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人群。

网友B:
hirobo seacdu 50 ...空机2仟多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hirobo seacdu 50 ex空机 9000左右
YT600NSP6000左右已经包含引擎 碳桨 排气管 2合1 定速器
空机算下来也就3000出头点
几乎3倍的价格
性能有3倍的差距吗?

配件来说全中国唯一不用等配件的就是ALIGN了
HIROB ...

作为YT的代理商.我觉得你还是避嫌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7楼..正解...sceadu..HPM.CCPM.YT600NP..我也有..如稳定行線..速度..都比YT強...轉速要求低..1800至2000轉..飞行時间較長...要是CCPM+89T.快尾...3D.絶对比TY灵活..就是配件问题較大...HK...双对易買..也不貴..机身. ...

3D機要好飛,除了機體要輕外,靈活度是靠轉速來提昇的,這也是為什麼同一等級的飛機,電機比油機靈活,主要是電機能比油機多出1~200轉!

HIROBO的SCEADU最高轉速是無法超過2000轉(機體的設計問題),然而亞拓的600油機可以輕鬆的超過2000轉

只要您認真比較過,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B:
認同楼上SCEADU轉速低同重一点..但改了89T.快尾..机体靈活度大增..動力平均..稳定到位..各有睇法理所當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在讨论自然是见仁见智了,你完全可以说说你的看法让大家学习一下,没必要臭气熏天的骂粗话,该刷牙了 。

你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認同楼上SCEADU轉速低同重一点..但改了89T.快尾..机体靈活度大增..動力平均..稳定到位..各有睇法理所當然..

一般主旋翼轉速低,靈活度本身就比較低,雖然改了89T快尾,也只是增加尾舵的靈活度,但相對的也給引擎加了負擔

至於動力平均,不知道您所指的是什麼?亞拓油機引擎輸出總承的獨有設計,可以比其他機種多出近10%的轉速和扭力

是目前所有的油機無法比擬的

网友:
取向不同 各人所好

网友G:
奔驰和夏力,都能上路跑,不要拿奔驰当夏力,也不要拿夏力当奔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奔驰和夏力,都能上路跑,不要拿奔驰当夏力,也不要拿夏力当奔驰。

呵呵。至于吗?两个牌子都是不错的。什么奔驰夏利的?俗死了!就你有HIROBO吗?买了YT600的是因为买不起HIROBO吗?
真是够逗的。本来LZ是想寻求问题的答案,结果被你们这些人借题发挥,有意思没意思?

网友(2009-04-10):
玩YT配件满天飞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作为YT的代理商.我觉得你还是避嫌比较好.

我如果说的话有错的话
我应该避嫌
或者说我是误导消费者

如果我说的是事实
我何必避嫌呢
事实是大家都看的见的
我只是把大家都看的见的东西用文字表达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hirobo seacdu 50 ...空机2仟多吧...

SECADU 50是只有2000多
不过全是塑料的零件
和600NSP 同级别的
应该是SECADU 50EX
这个就不是2000多能解决问题吧
市场价格一般在9000左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