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机子出问题,心情不好

楼主(2009-03-10):
不知道为啥,最近油机引擎不顺,飞的也不顺,哎。。。。。 各位,我要找救兵了。。。。

网友:
换电的吧,省事

网友:
电的 省事

网友:
怎么不顺了?描述一下

楼主:
切3D就要熄火。。。。查了油滤方向,回压管,调了副油针.....................哎,希望周六能修好

网友:
化油器那?

网友:
啥时候出的问题,怎么上个礼拜六没看到呢

网友:
如果其它没问题的话,建议检查一下定速仪

楼主:
化油器也喷了清洁剂了,

定速仪不会造成快熄火的情形吧,记得小周的定速仪也曾经不工作,结果是掉转明显但是不会像要熄火,我600的症状是刚切3D就快要熄火,根本还没做动作呢。。。。。

网友:
还好是地面发现 要不空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化油器也喷了清洁剂了,

定速仪不会造成快熄火的情形吧,记得小周的定速仪也曾经不工作,结果是掉转明显但是不会像要熄火,我600的症状是刚切3D就快要熄火,根本还没做动作呢。。。。。

不一定噢,可以把油门直接接在油门通道上,试一下idel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