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什么机子

楼主(2009-03-10):
如题,怎么利用这个机器?undefined

楼主:
换一个角度

网友:
这个机子象灯光控制器,用于控制商店招牌灯光闪烁.

网友:
彩灯控制器

网友:
用它控制无刷电机试一试

楼主:
电压220V,准备用表测下输出

网友:
三芯彩虹管走灯控制器,几十元一个.

楼主:
已确认是彩灯控制器。谢谢楼上

网友:
哈这个东西十多年前满街都是,一只4017就搞掂。

网友:
满街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