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落水视频

楼主(2009-03-10):
原因是用了红外平衡仪,在水面上它是反作用的。大家注意啊,血的教训。

网友A:
应该是水面反射了天上的红外光吧。。看来红外平衡的不足又多了一条
绝对有用的经验。。
不知道2K多的设备损失了没有?

网友B:
慰问一下!
请问你是用那种OSD?谢谢!

网友C:
慰问楼主,太可惜了,只差一点点就回来了啊。

网友D:
像黑匣子的最后几十秒!

网友E:
后面几秒象看大片

网友F:
深表同情

网友G:
COOL...还是陀螺好

网友H:
损失不小啊

网友I:
,,,,,
应该检得回来吧
离岸边比较近

网友J:
慰问一下,下次不要在桥上降落了。

网友K:
设备多半遭了,慰问慰问

网友L:
电压方向高度都有,什么东西???GPS??

网友M:
损失怎么样 看来小不了啊

网友N:
LZ,最后JJ和设备怎么样了?还是大江东流去了????

网友O:
差一点点呀。。可惜了。。。。

网友P:
回复 楼主:
慰问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