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般家用买哪几种油就够了?

楼主(2009-03-10):
从来不懂这些油,现在工具越来越多,好象得去弄点油来了,身边也没个工厂的朋友,所以只能自己去买,不可能各种型号都买,所以问问,最基本家里备那些油就可以了。
我现在想到的主要是润滑,防锈,还有清洗。
润滑油好像里脊脂不错,不过那个好像也分多少多少号什么的,能在所有地方用吗?尤其是高速主轴、轴承里。还有这玩意是不是有毒或者对皮肤有害?我看到有说避免接触,接触后要彻底清洗什么的,但是不接触机油似乎很难啊。
防锈的就不知道,主要是刀具,钻头还有轴,台面,导轨之类的,看着锈了心疼呵呵,用里脊脂也可以吧。
还有就是洗机油的东西,我现在用酒精洗的,是不该去弄点煤油什么的,不过这种不知去哪里弄

网友A:
印度那里好像有个什么 神油之类的

网友B:
清洗用柴油,导轨润滑用机油(推荐:天气冷用30号的,热用50号的),轴承用黄油。

网友C:
2楼和3楼的人家说正经事呢,你们也太无聊了吧
如果不是太专业的搞我感觉有三种油就能满足你所有的要求了,机油,黄油(里脊脂),煤油
机油就用汽车用的机油就可以了主要用于齿轮链条类的润滑用在小车床的导轨也可以。
黄油的种类很多有什么高速的低速的简单的说你就用透明的那种就可以了,有小袋包装的也有罐装的就像方便面大小的那种。
煤油我是直接去的石油公司买的,好像是7块5一升还是8块我记不清了,如果你去的石油公司比较好说话如果你用的不太多你拿个矿泉水瓶去打就行(一般他们都要求用金属的桶打) 可能是我这边比较好说话我第一次是拿的大可乐瓶去的开始说不给打,后来我说实在找不到金属的桶也给我打了!晚辈有哪里说的不对希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

网友B:
煤油燃点低,使用时注意防火。

网友D:
煤油买不到的话,柴油也行啊,而且柴油洗过,还有一点润滑在上面。打油肯定是要铁桶的,防静电,不要不当回事,静电引发的事故太多了,可以看看discovery 或者 National 的科教片,叫什么“爆。炸”系列吧?很多事故可能一辈子不会发生,但发生一次就是一辈子的事,所以看老外玩东西,安保设备都是不离身的。。。不像咱们国内玩家,大都裸奔。

网友C:
楼上的你家闺女真可爱,我也在生一个

网友C:
那天我也想用铁桶实在是没找到又着急用,所以就用的塑料的现在想想是很危险 !
后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买铁油桶结果全是大家伙最小的是10升的,因为我用的也不是太多用那么大的桶真没必要也太占地所以到现在也没买成!

网友E:
要想炸的脆点儿就用动物油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基本明白了,回头就去采购.这啥都还没做出来呢,家里已经整得象车间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