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转接板

楼主(2009-03-10):
请教

楼主:
上图

做成一转三的输出端子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电池不能同时插,每次只能插一个。

楼主:
这个是并联输出的,我试过2S.3S能用但是不太敢试6S的

网友:
总之电池不能同时插

要是输入是3S的,那最多只能充1个3S。

下面弱弱的猜测一下。。。如有问题,欢迎拍砖。
如果输入是6S的,可以充2个3S或3个2S。。

楼主:
问题是我输入是3S的能充3个3S了 ,但是6S功率太大不太敢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