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最郁闷的一件事(奇)

楼主(2009-03-10):
看图:

航线飞行,空中异响,动力丢失,飞机趴窝。
损失底板一个、横轴、还有就是这电机。

磁片全碎了,没一片是完整的。

和它配套的电调,也于年后**了,
很是怀念,发帖纪念!!
生产日期:2004年12月5日
牺牲日期:2008年12月6日

就这电机(430L),配合了几次后就电调**了,现在只有上配套电调了。

网友:
磁钢碰到铁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爆缸了

一定是改造过度了~~~~~

楼主:
就一年前更换过轴承。

网友:
电机电机里面不会有杂物吧..我有个国王外转子就是里面掉进去个螺丝也把电机给爆了

网友:
430L的通病,我空中连炸了二个

网友:
YT的质量越来越差了~

网友B:
要求亚拓赔偿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求亚拓赔偿

要求亚拓赔偿 X2

网友:
看来应该是质量问题啦!

网友:
2004年的机、2008年故障,这期间估计起降次数也数不清,服役多年后壮烈牺牲了
不过这样要厂家赔偿建议先查清楚保质期限,估计不大可能有厂家提供这么长的保质期服务

网友:
太牛了 3D 中出的问题 默哀

网友:
顶礼,飞到电机都爆了,高人!

网友:
同情下LZ,也安慰下我。。前天刚飞断了430XL的轴,空中断掉,好在高度低

网友:
原来YT的电机能用 4 年又 2 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