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0):
刚买的天子30搞了半天都打不着火,打火的时候排汽管喷油出来,插进火头那东西也插进了,机的开关开了,遥控器也开了,就是打不着,究竟是怎么打火的,谁会帮帮我!

网友:
不要打了 找老鸟吧

网友:
发动机太富油了。。。导致启动时淹缸,至于如何调好发动机不是一句两句话讲得清的,自己好好恶补各类知识吧,只要肯花时间和精力,三叶发动机我觉得不是太难调的。
我也是天子30,记得第一次发动时很容易就着车了(以前从没发动过模型发动机),---------后来副油针被调乱,狠狠恶补后,调了好一阵,现在总算有点摸索出门道了,呵呵

楼主:
启动棒不够电吗?

网友:
把进油管取下来 用启动器打几下 看会不会有油出来 有的话就证明发动机是进了油的。如果没有油出来就证明没有油进入发动机,可以用手指堵住派气管用启动器打几下。火头也取下来检查一下 是不是坏了。

楼主:
还是打不着!!!!!!!!!!!

网友:
给火头送电的启动棒 是不是没有电了??你把火头卸下来,放在启动棒上看看火头红不红,不红的话,要吗启动棒没有电,要么火头坏了

楼主:
今天换了OS火头了,还是打不着,打火的时候排器管漏油出来,买了这么还打不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换了OS火头了,还是打不着,打火的时候排器管漏油出来,买了这么还打不着!

发个教程你,呵呵,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哦。

楼主:
打着火了,哈哈!,但一加油飞机就往左边转,把大翼弄破了,我晕!:fu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