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能不能用来做热切割器

楼主(2009-03-10):
(无正文)

网友:
不能!电压和电流都不够!
电动车充电器勉强可以!

网友:
要大电流才行.

网友:
看电热丝多长了,短的话,可以。

网友:
先从最细的电热丝试起

楼主:
我用坏了的电热毯里的电热丝

16CM长
很好用

网友:
电源画的很像嘛!~

楼主:
我想做个40CM长的

用什么可以

网友:
自己做个吧

自己做个吧,交直流没所谓

网友:
看起来差不多哦 以前切割用过5v 电流在3A左右就可以了 这个电源估计用在短线上可以 可以试试看

网友:
建议:这只适配器功率太小了,所以在选择电热丝时较为挑剔,可多试试,另外在适配器前端加装一个调压器,可方便控制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