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的火狐200用的什么接收机,谢谢啊!

楼主(2009-03-10):
我的控是6EXHP,原配接收机用在450上, 想配个火狐的,价格低点的,大家帮忙配配

网友:
没用过6EXHP~~~

网友:
我用的是天地飞FRP06 PPM接收机,感觉很不错

网友A:
ppm的抗干扰能力差些,我用的天九pcm的,大些,但是相对来讲安全些。这些都不是合适的,学学A24老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m的抗干扰能力差些,我用的天九pcm的,大些,但是相对来讲安全些。这些都不是合适的,学学A24老大的。

天九的能装到火狐上吗?

网友:
能,平躺着装在机身靠后肚子里面,下面垫一个减震海绵,再用扎带绑好

网友:
西安接受就可以啊 便宜 稳定性飞火狐没啥问题

网友:
西安接受我也在火狐上用过,不错.或者大红鹰也可以,就是贵点点

楼主:
谢谢模友们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