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摄像头的妙用 敢打赌你肯定不知道

楼主(2009-03-10):
你可能会说,手机上的摄像头不就是照相用的吗,其实不然……
每位朋友家中都有遥控系统,如电视,影碟机,空调等等……

有时你们会发现你要遥控时被遥控的家电会没反应,现在你的照相手机就有用途了,可以检查你的遥控器是否是好的.首先打开手机的照相机,然后将遥控器对着摄像头按键,这时你就会见到你的手机照相取景器内有一组连续的蓝光,这表示你的遥控器是好的,如果是断续的光表示你的遥控器已经损坏.如果不发光,首先考虑电池问题,如果换新电池后依然无光,就表示遥控器损.如果连续发光而被遥控产品没反应,这就表示你的被遥产品有故障。

刚刚试验了一下,果然有连续的蓝光。

大伙也试试去啊

网友:
没啥意义,鸡肋
遥控器有故障往电视上一按还不知道啊

楼主:
你能判断到底是那个故障吗?

网友:
这功能几年前就知道了!
低调的好!

网友:
手机摄像头对遥控器发出红外线有反映,但是遥控器的红外发射正常并不能证实遥控器是好的。

网友:
遥控器是好的

网友:
检验遥控是否正常的好办法。谢谢楼主!!

网友:
手機論壇上傳過時了··

我自己也試驗過··真的會看到··閃閃的·

网友:
如果编码电路坏了,红外线还是照样可以发射的!

网友A:
蓝光????LZ有没有搞错呀,红外线在光谱的那个区域,最好先学习学习为好~~~CCD和CMOS对红外区域的光线很敏感,所以能看到。你看到蓝光,是不是你的摄像头有问题呀~~~~~
PS:这个功能N年前就发现了~~~~LZ已经火星了~~~~~

网友B:
J6你的眼睛怎么变的这么大???和我年前见的你不一样啊~

网友:
不稀奇。CCD对红外很敏感。

不仅手机摄像头,几乎所有的CCD都可看到红外影像。只是有些在镜头的末级加有滤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J6你的眼睛怎么变的这么大???和我年前见的你不一样啊~

俺长着长着 就长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光????LZ有没有搞错呀,红外线在光谱的那个区域,最好先学习学习为好~~~CCD和CMOS对红外区域的光线很敏感,所以能看到。你看到蓝光,是不是你的摄像头有问题呀~~~~~
PS:这个功能N年前就发现了~~~~LZ已经火星 ...

排...点这个帖子的时候我就估计讲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