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un-a6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9-03-10):
我有2个un-a6,想自己做个6s+6s转3×4s的接口,直接充3组4s a123,可以不啊?这样每次可以多充一组,节约点资源。

网友A:
靠我说了你还不信非要发帖来问... 独立平衡冲都可以这样弄 只要你别接错了线就行

楼主:
你懂什么,我是共用一个电源的,刚才没说清楚。用的一个12v350w的电源。a6里全是用的隔离电源才能这样,否则不的行

网友B:
A6内部电池回路和控制回路都是独立的,可以放心这样接

网友C:
与是否共用电源没关系,按照你的电源功率,同时冲3*4S,冲电点流每S不超2A就行,如只冲一组4S的话,只要电池容量,C数够大冲电电流最大每S可到5A

网友B:
外面大多数独立充都不可以这样接,比绍DN就不行,共地的,一接就短路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如果a6只有5路隔离电源的话,当时单独的是没问题的,但是2个串接就造成2个的非隔离那路共地了。我在这样接的话,就会出问题。所以想un的工程师给个准确答复。万一烧了,不是郁闷!

网友B:
把二控的电源并上(不上电), 量一下二个充电器的输出口的最高和最低通不能就可以了
A6里里是6个全独立充电器,全部DC-DC隔离

楼主:
un回话了,不能,除非分别给2个a6供电。

网友B:
遗憾了,难道电池地和电源地共地了?